汇川变频器显示HC故障

楼主(2017-08-20):
3.7千瓦的汇川变频器,上电显示HC故障,键盘灯全亮,按键没反应,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HC好像是通讯故障,检查一下驱动板与主板之间的连线是否松动,接线正常就需要更换驱动板或者主板试一下了。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B(2018-01-10):
显示HC一般是变频器内部电源短路引起,检查风扇是否运转,如果没有运转请将风扇插头拔掉试一下。还有就是外围控制电源短路引起,将外围控制线全部拆掉。如果以上都不行估计是变频器损坏了。

网友C(2018-08-10):
重点检查变频器内部开关电源5V是否正常,汇川机器用了几年之后出现这种情况不奇怪,一般为5V供电电容失效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