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通信错误故障如何排除?

楼主(2017-08-21):
●通信错误
1.确认接线485--B(+),A(-),注意正对正,负对负
2.确认串口好坏,硬件问题。比如适配器或PLC电源灯常亮,通信灯发送指令时闪烁等
3.通信设置主从一致
4.USB驱动是否安装,com口选择是否正确,串口是否打开
5.协议对否(A.数据格式;B.命令帧)

●数据能收回,但报错?
1.协议不对,看报错代码,修改设置

●数据能读不能写?
1. 协议写错
2. 通信写入是否打开?
3. 是否被保护?
4. 是否AT中?
5. 上位机原因确认

●带一台从站可以,带两台不行?
1.是否是232方式?232不支持1:N
2.单元号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