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模拟量显示000怎么办?

楼主(2017-08-21):
组态王6.53与两块温度表做modbus ascii通讯,测试都能显示出来,开始由于设置错了,画面显示???,

提示通讯失败。改参数后,不提示通讯失败了,一块表正常了,另一块就显示0000.

但是如果把控制温控表的控制信号在组态王中去掉,温度值就显示出来,加上就显示000.

参数照正常的检查很多遍,

不知道为什么??求解!!

两块表型号设置参数都一样,

能和软件破解版有关系吗?

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能改的变量类型我都改变了,急死我了

网友A(2018-04-19):
可能是数据类型不对

网友B(2018-08-14):
之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最终是二次表厂家说明书给的寄存器地址不对,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查看是不是线路有问题

网友D(2018-11-24):
谢谢分享,共同进步!!!

网友D:
谢谢分享,共同进步!!!谢谢分享,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