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漏电解决方法求一方法

楼主(2017-08-21):
现装啦两台西门子MM420   1.5KW变频器也是漏电在110V左右求一个解决方法。

必须加装漏电保护器、求大侠给一个比较简洁可靠的方法。甲方要求是必须有漏电保护!!!!!在线坐等啊

楼主:
帮帮忙啊高手们     新进的学徒没什么积分啊

网友A:
变频器如果加装漏电保护器的话,其漏电电流很容易造成漏电保护器频繁的出现跳闸现象;如果非要加装的话,建议在变频器的输入跟输出端加装电抗器,降低分布电容产生的漏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如果加装漏电保护器的话,其漏电电流很容易造成漏电保护器频繁的出现跳闸现象;如果非要加装的话,建议在变频器的输入跟输出端加装电抗器,降低分布电容产生的漏电电流

如果我供电电源分成两路给我的设备供电!一路专供变频器用空开另一路用漏保供给伺服 照明!变频器的外壳是跟设备在一起的!这样接的可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