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脱模斜度应注意要点

楼主(2017-08-21):
拔模斜度(也就是脱模斜度),是为了方便出模而在模膛两侧设计的斜度。脱模斜度的取向要根据塑件的内外型尺寸而定。

  成型的方式,壁厚和塑料的选择也在考虑之列。一般来讲,对模塑产品的任何一个侧壁,都需有一定量的脱模斜度,以便产品从模具中取出。脱模斜度的大小可在0.2°至数度间变化,视周围条件而定,一般以0.5°至1°间比较理想。

    具体选择脱模斜度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a.取斜度的方向,一般内孔以小端为准,符合图样,斜度由扩大方向取得,外形以大端为准,符合图样,斜度由缩小方向取得。如下图。

    b.凡塑件精度要求高的,应选用较小的脱模斜度。

    c.凡较高、较大的尺寸,应选用较小的脱模斜度。

    d.塑件的收缩率大的,应选用较大的斜度值。

    e.塑件壁厚较厚时,会使成型收缩增大,脱模斜度应采用较大的数值。

    f.一般情况下,脱模斜度不包括在塑件公差范围内。

    g.透明件脱模斜度应加大,以免引起划伤。一般情况下,PS料脱模斜度应大于3°,ABS及PC料脱模斜度应大于2°。

    h.带革纹、喷砂等外观处理的塑件侧壁应加3°~5°的脱模斜度,视具体的咬花深度而定,一般的晒纹版上已清楚例出可供作参考之用的要求出模角。咬花深度越深,脱模斜度应越大.推荐值为1°+H/0.0254°(H为咬花深度).如121的纹路脱模斜度一般取3°,122的纹路脱模斜度一般取5°。

    i.插穿面斜度一般为1°~3°。

    j.外壳面脱模斜度大于等于3°。

    k.除外壳面外,壳体其余特征的脱模斜度以1°为标准脱模斜度。特别的也可以按照下面的原则来取:低于3mm高的加强筋的脱模斜度取0.5°,3~5mm取1°,其余取1.5°;低于3mm高的腔体的脱模斜度取0.5°,3~5mm取1°,其余取1.5°

    胶件必须有足够的脱模斜度,以避免出现顶白、顶伤和拖白现象。脱模斜度与胶料性能、胶件形状、表面要求有关。

    常用胶料最小脱模斜度的推荐值已发过。对胶件3D文件中没有脱模斜度要求的部位,参照技术说明中一般脱模斜度的要求。胶件外观表面要求光面或纹面,其脱模斜度也不同,斜度值如下:

    (1)外表面光面小胶件脱模斜度/1˚,大胶件脱模斜度/3˚;

    (2)外表面蚀纹面Ra<6.3脱模斜度/3˚,Ra/6.3脱模斜度/4˚;

    (3)外表面火花纹面Ra<3.2脱模斜度/3˚,Ra/3.2脱模斜度/4˚。

    对已建3D模型之胶件,应用Pro/E进行脱模斜度检查,其步骤如下:

    Analysis®SurfaceAnalysis®

    DraftCheck®[给定最大斜度值,选分析

    Part或Surface,确定分析所对应的方向面]®Comp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