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接线图及原理

楼主(2017-08-21):
      接近开关接线图是什么样的呢?当开关出现故障时一定要对照说明书开展接近开关接线图,才能更好更快的排除故障,首先弄接近开关的型号,再接着按照接线图进行接线。

电工必备|接近开关型号 开关原理 接近开关接线图 值得收藏!

接近开关接线图

1、接近开关有两线制和三线制之区别,三线制接近开关又分为NPN型和PNP型,它们的接线是不同的。

2、两线制接近开关的接线比较简单,接近开关与负载串联后接到电源即可。

3、三线制接近开关的接线:红(棕)线接电源正端;蓝线接电源0V端;黄(黑)线为信号,应接负载。而负载的另一端是这样接的:对于NPN型接近开关,应接到电源正端;对于PNP型接近开关,则应接到电源0V端。

4、接近开关的负载可以是信号灯、继电器线圈或可编程控制器PLC的数字量输入模块。

5、需要特别注意接到PLC数字输入模块的三线制接近开关的型式选择。PLC数字量输入模块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的公共输入端为电源0V,电流从输入模块流出(日本模式),此时,一定要选用NPN型接近开关;另一类的公共输入端为电源正端,电流流入输入模块,即阱式输入(欧洲模式),此时,一定要选用PNP型接近开关。千万不要选错了。

6、两线制接近开关受工作条件的限制,导通时开关本身产生一定压降,截止时又有一定的剩余电流流过,选用时应予考虑。三线制接近开关虽多了一根线,但不受剩余电流之类不利因素的困扰,工作更为可靠。

7、有的将接近开关的“常开”和“常闭”信号同时引出,或增加其它功能,此种情况,请按产品说明书具体接线。

网友A:
谢谢分享,老是弄不清楚,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