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880整流单元故障

楼主(2017-08-21):
操作面板显示 WARNING AE5B run enable missing,求助大家如何解决

网友A:
AE5B 启动允许信号丢失 未接收到运行允许信号。 检查参数 120.12 运行允许 1 的设置。开
启切换信号 (例如在现场总线控制字中)
或检查选择信号源的电缆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