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动把触摸屏数据导到U盘里面

楼主(2017-08-21):
有一个项目,用的西门子的PLC和昆仑通的触摸屏,比较棘手的是有三台真空仪表跟plc需要走485通讯,然后 触摸屏后面需要增加一个u盘,将真空度数据每十分钟导出一次记录成表存在u盘,请问这个功能能做到吗?具体怎么搞?

网友A:
昆仑通泰的可以做到你说的定时采集以及U盘拷贝输出功能!也可以直接和仪表进行485通讯!

网友B:
组态脚本程序里面有的

网友C:
MCGS的屏是可以导出数据的,但是是*.csv格式的!

U盘导出样例,请参考!

链接:http://pan.baidu.com/s/1o8wUUc6 密码:7vx7

网友D:
这个好多触摸屏都可以做到,具体看一下触摸屏使用手册,有实例照着做就行

网友E:
昆仑的屏写个脚本就可以做到

网友F:
有查一下手册,有样例

网友G:
查一下你的触摸屏型号是否支持U盘下载,然后找手册,看看怎么做,手册真的很强大的,这个属于基本的功能,都会有说明的

网友H(2017-11-04):
你好,昆仑通的没有用过,但是台达的触摸屏,我刚用过这个功能,挺好用的,如果现在没有解决,加下Q2648966512,我给发个例子

网友H:
台达触摸屏有自动分档功能,挺不错的,数据到了之后,自动分档保存

网友I(2018-10-22):
您好,分享已过期,可以在发一次吗

引用 网友C:
MCGS的屏是可以导出数据的,但是是*.csv格式的!...

网友J(2019-07-01):
引用 网友C:
MCGS的屏是可以导出数据的,但是是*.csv格式的!...

网友K(2019-08-15):
引用 网友C:
MCGS的屏是可以导出数据的,但是是*.csv格式的!...

可以发我下这个案例吗

网友L(2021-08-29):
你的触摸屏型号是否支持U盘下载,然后找手册,看看怎么做,这个属于基本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