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特殊功能模块FX2N-4AD实用程序讲解

楼主(2017-08-21):
1、可选用的模拟值范围是-10V到10VDC(分辨率:5mV),或者是4到20mA,-20mA到20mA(分辨率20μA)
    2、FX2N-4AD和FX2N主单元之间通过缓冲存储器交换数据,FX2N-4AD共有32个缓冲存储器(每个是16位数据)
    3、FX2N-4AD占用FX2N扩展总线的8个点。这8个点可以分配成输入或输出。FX2N-4AD消耗FX2N主单元或有源扩展单元5V电源槽30mA的电流

    三菱PLC FX2N-4AD模块其配线图及要求如下图:

三菱PLC FX2N-4AD模块缓冲存储器(BFM)的分配如下:
    *#0:通道初始化,缺省值H0000
    *#1---#4:通道1---通道4的平均采样数(1---4096),用于得到平均结果。缺省值高设为8(正常速度),高速操作可选择1.
    #5---#8:通道1---通道4采样数的平均输入值,即根据#1---#4规定的平均采样次数,得出所有采样的平均值。
    #9--#12:通道1---通道4读入的当前值。
    #13,#14:保留,用户不可以更改。
    *#15:选择A/D转换速度,设为0(缺省值)则选择正常速度(15ms/通道);设为1则选择高速(15ms/通道)
    #16---#19:保留,用户不可以更改。
    *#20:复位到缺省值和预设。缺省值为0
    *#21:禁止调整偏移、增益值。缺省值为(0,1)允许状态
    *#22:偏移,增益调整  G4 O4 G3 O3 G2 O2 G1 O1
    *#23:偏移值 缺省值为0
    *#24:增益值 缺省值为5000
    #25---#28:保留,用户不可以更改。
    #29:错误状态
    #30:识别码K2010
    #31:禁用。
    注:
    带*标志的缓冲区(如#0)可以用BFM写入指令TO从PLC写入
    不带*标志的缓冲区(如#5)可以用BFM读出指令FROM读入到PLC
    偏移的定义:当数字输出为0时的模拟量输入值
    增益的定义:当数字量输出为+1000时的模拟量输入值
    实例如图:
    通道1与通道2用作电压输入,FX2N-4AD模块连接在特殊功能模块的0号位置,平均数设为4,PLC的D0,D1接收平均数字值。

    1、读出识别码与K2010比较,如果识别码是K2010则表示PLC所连模块是FX2N-4AD,CMP指令将M1闭合(K2010等于D4)
    2、建立模拟输入通道#1,#2
       #0缓冲区的作用是通道初始化,从低位到高位分别指定通道1---通道4,位的定义为:
       0--预设范围(-10V到10V);1--预设范围(4mA到20mA);
       2--预设范围(-20mA到20mA);3---通道关闭
       本例的H3300是关闭3,4通道,1,2通道设为模拟值范围是-10V到10VDC
    3、将4写入缓冲区#1,#2,即将通道1和通道2的平均采样数设为4,含义大概意思就是每读取4次将这4次的平均值写入#5,#6。
    4、读取FX2N-4AD当前的状态,判断是否有错误。如果有错误M10---M22相应的位闭合
    5、如果没有错误,则读取#5,#6缓冲区(采样数的平均值)的值并保存到PLC寄存器D0,D1中。

三菱PLC  BFM读出指令FROM(FX系列)
    FROM,FROMP:十六位连续执行和脉冲执行型指令
    DFROM,DFROMP:三十二位连续执行和脉冲执行型指令
    读出指令FROM的编程格式:
    FROM K1 K29 D0 K2
    *K1:特殊模块的地址编号,只能用数值,范围:0---7
    *K29:特殊模块的缓冲存储器起始地址编号,只能用数值,范围:0---32767
    *D0:目标寄存器起始地址编号,可以用T,C,D和除X外的位元件组合如K4Y0
    *K2:传送的点数,只能用数值。范围:1---32767
    上述指令的作用是:
    从特殊单元(或模块)N0.1的缓冲寄存器(BFM)#29,#30中读出16位数据传送至PLC的D0,D1寄存器里。
    注:
    1、在特殊辅助继电器M8164闭合时,D8164内的数据做为传送点数
    2、特殊辅助继电器M8028断开状态,在FROM指令执行时,自动进入中断禁止状态,输入中断和定时器中断不能执行。在这期间发生的中断只能等FROM指令执行完后开始执行。FROM指令可以在中断程序中使用
    3、特殊辅助继电器M8028闭合状态,在FROM指令执行时,如发生中断则执行中断程序,FROM指令不能在中断程序中使用

三菱PLC BFM写入指令TO(FX系列)
TO,TOP:十六位连续执行和脉冲执行型指令
    DTO,DTOP:三十二位连续执行和脉冲执行型指令
    读出指令FROM的编程格式:
    TO K1 K12 D0 K2
    *K1:特殊模块的地址编号,只能用数值,范围:0---7
    *K12:特殊模块的缓冲存储器起始地址编号,只能用数值,范围:0---32767
    *D0:源寄存器起始地址编号,可以用T,C,D,数值和位元件组合如K4X0
    *K2:传送的点数,只能用数值。范围:1---32767
    上述指令的作用是:
    将PLC16位寄存器D0,D1的数值分别写入特殊单元(或模块)N0.1的缓冲寄存器(BFM)#12,#13中。
    注:
    1、在特殊辅助继电器M8164闭合时,D8164内的数据做为传送点数
    2、特殊辅助继电器M8028断开状态,在TO指令执行时,自动进入中断禁止状态,输入中断和定时器中断不能执行。在这期间发生的中断只能等FROM指令执行完后开始执行。TO指令可以在中断程序中使用
    3、特殊辅助继电器M8028闭合状态,在TO指令执行时,如发生中断则执行中断程序,TO指令不能在中断程序中使用。

网友A(2019-03-13):
学习学习,共同进步学习交流

网友B(2020-05-13):
学习一下,正在学习中

网友C(2025-07-03):
刚好要找这个,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