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432A型万能外圆磨床电路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7-08-22):
 M1432A型万能磨床的控制线路主要分为三部分:主电路、控制电路及信号和照明电路。

    1)主电路的分析

    主电路共有五台电动机,其中M1为液压油泵电动机,用于给机床液压传动系统提供压力油;M2为双速头架电动机,用于带动工件做旋转运动;M4和M3分别为内、外圆砂轮电动机;M5为冷却泵电动机,用于给磨削时提供冷却液。熔断器FU1为总进线电源的短路保护,熔断器FU2为M1和M2电动机共用的短路保护,熔断器FU3为M4和M5电动机共用的短路保护。五台电动机均有各自的热继电器FR1~FR5做过载保护。除了头架电动机M2需要正、反转控制外,其余电动机均为单向运转控制。

    2)控制电路的分析

    (1)液压油泵电动机M1的控制

    按下启动按钮SB2,接触器KM1线圈通电吸合并自锁,KM1(2区)主触头闭合,油泵电动机M1启动运转,为工作台纵向进给、砂轮架横向进给,以及给快速移动所需液压传动系统提供压力油做好准备。按下停止按钮SB1,接触器KM1线圈断电释放,油泵电动机M1停转。由图可见,只有M1启动运转之后,其余四台电动机才能得电启动运行。

    (2)头架电动机M2的控制

    根据工件磨削精度的工艺要求,工件的旋转速度的调整是采用塔式带轮配合头架双速电动机M2来实现的。

    双速头架电动机M2的旋转速度由转换开关SA1(低速、停止、高速)来进行选择控制。在油泵电动机M1启动运转后,将SA1(13区)扳至低速位置,砂轮架快速进给移动,当接近工件时,快速进给手柄压合位置开关SQ1(13区),接触器M2线圈通电吸合,接触器KM2(3区)主触头闭合,同时KM2(4区)主触头断开,将M2定子绕组接成三角形,电动机M2以低速运转。如果将SA1扳至高速位置,则接触器KM6线圈通电吸合,接触器KM6(3、4区)主触头闭合,将M2定子绕组接成双星形,则电动机M2以高速运转。若将SA1扳至中间位置,电动机M2便停止转动。磨削结束后,砂轮架快速退回原位,使位置开关SQ1复位,断开控制回路,M2处于停转状态。

    按钮SB3是头架电动机M2点动调整控制按钮,可方便地对工件和砂轮位置进行校正和调试。

    (3)内、外圆砂轮电动机M3和M4的控制

    内、外圆砂轮电动机M4和M3不能同时启动,它们是靠位置开关SQ2(15、18区)和接触器KM4 (18、19)、KM3 (15、16)常闭触头联锁控制的。

    当进行外圆磨削加工时,将内圆磨具砂轮架往上翻,压住位置开关SQ2,SQ2 (13、17)常开触头闭合,SQ2 (13、14)常闭触头断开,接触器KM4(15区)线圈断电,内磨电动机M4不能启动。此时按下启动按钮SB4,接触器KM3(18区)线圈通电吸合并自锁,外圆砂轮电动机M3启动运转。按下停止按钮SB5,电动机M3停转。

    若要进行内圆磨削加工,则应将内圆磨具砂轮架翻下来,则位置开关SQ2复位,接触器KM4线圈得电,KM3线圈断电,内磨电动机M4启动运转,外圆砂轮电动机M3停转。

    进行内圆磨削加工时,由于内磨头伸入工件内孔中,此时砂轮架若快速移动易造成磨头损坏和工件报废事故。因此,内圆磨削时砂轮架不允许快速移动。当内圆磨具砂轮架翻下时,由于位置开关SQ2复位,使电磁铁YA线圈得电动作,衔铁被吸下,锁住砂轮架快速移动手柄,故使得砂轮架不能快速移动。

    (4)冷却泵电动机M5的控制

    当磨削需要切削液时,接触器KM2(8、20)或KM6(8、20)常开触头闭合,接触器KM5通电吸合,电动机M5启动运转,提供切削液。若不需要切削液,可拔掉插接器XS1(7区)。但在对砂轮进行调整时,若需要提供切削液,但又不需要头架电动机M2工作,这时可直接扳动手动开关SA2(19区),使电动机M5启动或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