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P1200触摸屏能不能数据归档到U盘里面?

楼主(2017-08-22):
西门子触摸屏精简面板 KTP1200能不能插一个U盘,然后每隔10分钟把几个数据归档到U盘上面呢???如果不能要选什么型号的??

网友A:
可以,在触摸屏的历史数据里面添加一条数据记录,然后在变量记录里面添加需要记录的变量,采集模式设置成循环,记录周期选择10分钟。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网友B(2017-10-31):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