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0DSL系统Z轴25040报警

楼主(2017-08-22):
机床介绍:铣床一台,带2根直线轴,2根旋转轴,全部采用全闭环的系统,带第二编码器,两个直线轴和旋           转轴配置完全一样。
故障介绍:加工过程中Z1轴偶尔会出现25040报警,复位后能继续加工,但是25040还是不定时出现。
维修过程:由于这种25040和25050的报警见过多次了,还是倾向于先屏蔽第二测量系统。
一:屏蔽Z1轴第二编码器,更改P145,机床数据和plc程序。
二:屏蔽完成Z1轴第二编码器后Z轴怎么走都不报警,但是无法加工,电机尾部编码器是绝对值的,但是第二    测量系统是增量的,需要会零才能正常加工。在这里把改造厂家默默的“想念”一下。
三:通过屏蔽测量系统,觉得问题应该出现在第二编码器上。想办法替换第二编码器。
四:由于库房无多余备件,利用自带机床测试还是觉得是最好的。既能自带测试好坏,也容易找出真正的问     题点。
五:准备拆解第二编码器,并调换Z1轴和Z2轴的编码器。在拆解的过程中过来一机械高手的同事觉得可能问     题出现在传动上,在调换编码器时“顺带把电机与丝杠之间的皮带紧了一下。同事不建议更换编码器直     接调整皮带,但是编码器已经拆下,还是强烈要求和同事一起把编码器的位置给换了。
六:更换完成后重新上电,再次回零加工两天报警25040没有在出现过,可以确认问题出现在机械传动上。
总结:干了五年维修了,本身侧重于电气方面,出现问题后总觉得希望问题出现在电气上,在与机械的同       事相处时,感觉也有同样的现象。也说不出来为啥,思维觉得有点固定了。现场出现25050报警多       次了,这个报警号很熟悉,多半问题出现在机械上,但是相反现场连着出现了由于驱动坏了,导致       25050的报警的。感觉思维有时候固定了,还真跟不上坏的变化。
25040报警是静态误差报警,轴在快速进给的过程中尤其会出现这样的报警,因为第一测量系统和第二测量系统误差太大,这种故障多数是机械方面引起,比如导轨润滑不好,导轨直线度不好,塞铁松动,当然也就会引起光栅尺的铝合金部份磨损产生粉沫进入光栅尺内导致报警。仅仅通过屏蔽第二测量系统来生产是没解决根本性问题。

网友A(2022-07-18):
最近厂里一台840的盛方源四轴刻字机Z轴也出现过这个报警,一直在找原因,还没找到的时候机床对刀,z轴把对刀仪怼了。最后找到的原因是z轴伺服电机联轴器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