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在窑炉内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7-08-22):
在做一个竖窑的项目时,遇到了热电偶安装的问题,窑体高50多米,窑壳为钢板焊接,内部采用耐火砖,保温砖砌筑。燃烧方式为正压燃烧,窑内压力30kPa,在煅烧段安装热电偶时遇到了问题,由于窑体比较高,加热后耐火砖膨胀,对埋在耐火材料中的预埋管进行挤压,由于煅烧带温度较高,没有将白钢管埋的和热电偶一样长,采用的是S型热电偶,99刚玉套管,每次起窑都会将热电偶给挤断,而且这个部位耐火砖与预埋管进行挤压,耐火砖也容易被挤碎,造成窑壳温度过高。这也是做窑炉的一大难题,大家有什么好的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A:
如果是用刚玉保护管的热电偶,预埋管应该和热电偶平齐,否则就用高温合金实体钻孔管的热电偶吧,国产TC系列的有,WRP系列的就别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刚玉保护管的热电偶,预埋管应该和热电偶平齐,否...

如果保护管和热电偶一样长,可能出现热电偶保护管被烧熔,氧化,在更换热电偶时就很困难。

网友B:
耐火砖没有伸缩缝??

耐火砖脱落,偶这里的主要问题是烘炉过程中,温升太快造成热膨胀不同。

所以炉子刚建成的烘炉流程是一个细致活,有很详细的烘炉温升曲线操作要求。

网友B:
如果确是因为耐火砖的膨胀造成热电偶断裂,可沿着热电偶套管把耐火砖凿上一些空隙,使耐火砖的膨胀不会造成套管挤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耐火砖没有伸缩缝??耐火砖脱落,偶这里的主要问题是烘炉...

耐火砖砌筑都是按照要求进行砌筑,我讲的是竖窑,不是回转窑、焦炉、隧道窑之类的,竖窑是一圈圈向上砌的,造成热电偶损坏的主要还是上下的膨胀,竖窑砌砖的部分就有几十米高,上下的移位就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