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电流、电阻信号的困惑

楼主(2017-08-22):
记得入行后常常听到公司几个老仪表工说电流信号、电压信号、电阻信号,我那时主要的工作还是做PLC这块,对于这几个信号很困惑,电路里不是都有电压、电流和电阻吗?怎么叫电流信号、电压信号和电阻信号呢?缺一个也形成不了回路啊,电阻变了,电流不就也变了,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长时间,直到搞仪表多了,这个困惑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消散了。原来所谓的信号就是电路中变化的量,4-20mA信号是通过检测电流的信号反映被测对象的变化,0-10V信号是通过电压的变化反应对象的变化,电阻信号也同样是通过电阻的变化来反应被测对象的变化。像热电偶其实也是检测的微弱的电压信号。

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这个脑袋不太灵光的人才有这样的困惑。

网友A:
作为一个仪表初学者,感谢楼主分享自己的经验

网友B:
偶是一个现场仪表维修工,偶的理解,为什么要确认是什么信号,是为了处理现场故障,你电流输出的仪表,你维修仪表排除故障过程中,使用万用表测量信号是否一致,就要用电流档来测量,而不是测量电压和电阻,这种确认电流信号是否一致的方法,能够找到线路传输中有无干扰串入,有无绝缘损坏造成泄流等故障。

同样热阻、热偶温度计,你不能测量电流信号来排除故障。

更愁人的现在还有一些频率信号、485总线信号,你使用传统的方法来查故障就比较麻烦。

再者使用久了,就会在应急操作中想出一些创新方法,来方便故障的排查工作。

去年5月厂里的一套制氢装置开车,一个逆变气管线的阿牛巴流量计随机性的不准,此表安装于悬空的管线上距地面有7米多高,需要液压升降平台才能现场维修操作,糟糕的是这个仪表出现故障的时间很短,你匆匆忙的做着升降机上去,其又恢复正常了,而出现故障的时间不确定,你不可能在现场一直等着不是,一来二去的忙活上几次仪表工就忙草鸡了,而此仪表关系着开车是否顺利,有一个大型的阀门自动调节,你又不能在控制室内用万用表始终测量着这个电流信号,最后灵机一动,在控制柜接线端子安全栅前的线路上串联了一个250欧姆电阻,使用万用表电压档直接测量这个电阻的电压,就可以知道现场仪表电流突变时的情况,判断出时仪表故障,还是安全栅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