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的故障维修

楼主(2017-08-22):
随着工业自动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工程项目中使用到了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操作面板,它为客户提供了友好的界面,本文下面就为您介绍一下西门子人机界面的故障维修内容,供用户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进行参考。
  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的故障维修
  1、触摸玻璃,这是和人手接触较多的地方,也是容易出问题的表面层,一般这类型的故障是由于用户方人员比较粗鲁动作引起的,也有由于运输等不小心造成,结果一般都是破碎,偶尔也可能发生里边电阻等器件断裂,这种故障只有换触摸玻璃,本文摘选自天拓四方。因为各种厂家生产时候规范标准不同,所以往往更换的时候存在“开模”这样的过程,一旦开好了模,那么触摸屏维修是很简单的事情了,就是更换了。
  2、电路板故障,这类问题是比较棘手的,需要维修人员掌握一定的电路原理,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同时还要有一定的经验,触摸屏都是DSP等高度集成的芯片做控制核心,维修时候需要对照芯片厂家提供的电路图,一般是晶振、外围IC等故障。
  3、触摸不灵,一般是液晶显示和玻璃对应的按钮等位置偏移造成的,也有是触摸玻璃老化造成,前者可以根据人机界面厂家提供的“校正中心点”功能重新校正就可以了,后者需要更换触摸玻璃,也有一些是接触不良造成的,清洗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
  4、通讯故障,下位机通讯程序没有设定对、人机界面系统地址没有正确、通讯口烧毁、通讯线路短线或者没有接对,接触不良等都会造成通讯故障;
  5、显示的液晶没有显示或者显示不正常,这有同触摸玻璃类似的外力因素造成的损坏,但不太多,大多是液晶老化引起的,也是靠更换处理,同样存在不同厂家不同规格液晶不一样的问题,另外一种原因是液晶驱动损坏了造成的,这类问题就需要处理电路板了。

网友A:
作为一个仪表初学者,感谢楼主分享自己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