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光幕错误灯亮应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7-08-22):
一般情况都可以根据安全光幕上的错误显示灯指示,通过相应选型样本或手册上找到错误信息。

       产生光幕故障可能是由于以下错误引起的:

       (1) 接线错误;

       (2) 供电电压不稳定;

       (3) 光幕相互之间干扰;

       (4) 外部光源干扰;

       (5) 电气干扰。

       通过以下措施解决错误:

       (1) 按照正确的方式接线,或者拆掉后接设备按照最简单的接线方式接线,测试光幕好坏;

       (2) 单独给光幕供稳定的电源;

       (3) 如果光幕多套一起使用,需要注意相互之间的间隔,或者可以把两套光幕的投光部和受光部错开安装;

       (4) 如果是多套串联连接,需要注意光幕之间的连线;

       (5) 排除由于布线、接地等的电气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