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6140型车床控制回路通电试车的内容有哪些

楼主(2017-08-23):
CA6140型车床控制回路通电试车时主电路不通电,所以先将电动机M1、M2、M3接线端的接线断开,并包好绝缘。用万用表电压挡检查低压断路器QS接通后,熔断器FU1输入端和输出端的电压,以及控制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的电压,它们应分别为380V、24V、6V和110V。还要检查一下熔断器FU2、FU3、FU4后面的电压是否正常。此时电源指示灯HL应亮。

    然后使控制回路通电,查看控制回路是否正常。按下启动按钮SB2,看接触器KM1是否吸合。用万用表测量U1、V1、W1之间有无380V电压,有无断相故障。在松开启动按钮后,看电路能否保持接通。经检测,若电压正常再按下停止按钮SB1,则KM1应该释放,且此时测量U1、V1、W1应无电压。在KM1接通和释放过程中,要注意倾听接触器有无异常响声。

    若要检查KM2,则可按下启动按钮SB2并接通开关SA1查看KM2是否吸合,并用电压表测量U2、V2、W2的电压值是否正常。

    对于KM3接触器,可通过按钮SB3来接通其点动控制。可按下SB3查看KM3是否吸合,同时可用万用表测量U3、V3、W3的电压情况。

    完成上述过程后,将热继电器FR1和FR2的辅助触点断开,看上述各项动作还能不能进行。此时KM1、KM2、KM3应该是不能吸合的。照明灯EL可通过旋钮开关SA2接通,看是否正常照明。

网友A:
作为一个仪学者,感谢楼主分享自己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