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质监测站

楼主(2017-08-23):
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做过水质监测站得,测一些(PH、电导率、DO等)参数,涉及预处理和沉砂池,有没有工艺流程,或者指点一下各位在这个过程中之前碰到的以及需要注意的,之前没有做过具体的,流程可能考虑不是太周全。

网友A:
各种水处理参数仪表 + PLC + 组态软件 = 你要的控制,工艺流程参考一下废水或纯水或自来水的处理流程就可以。我以前做过废水和纯水的处理,具体方案要看你处理什么水质,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水质要求。不过我告诉你,这个好简单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水处理参数仪表 + PLC + 组态软件 = 你要...

感谢您的回复。现在就是工艺流程不太确定,控制应该简单。实际是地表水的水质的一个监测,像PH这种可以直接取样监测,一些其他参数需要做一个沉砂池沉淀,然后再进行分析。没有找到直接相关的工艺,所以担心有些地方考虑不周造成系统问题。

我找一下纯水的处理过程看看工艺是咋样的,再次感谢一下回复。

网友B:
厂里污水处理用过一些在线监测仪,不出一年全完蛋,COD,PH氨氮都有,使用哈希的,原因这东西太娇气,一月洗一次脸,厂里仪表工半个月才洗脸,那有时间伺候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里污水处理用过一些在线监测仪,不出一年全完蛋,COD...

这个确实,国外的不知道怎么样,国产的参数传感器之类就这样,定期就要校准维护

网友C:
这个确实,国外的不知道怎么样,国产的参数传感器之类就这样,定期就要校准维护vvv

网友A:
测量某些化学性质的仪表,由于其检测的特性决定要经常对传感器进行清洁维护校准,这对于国产表和进口表都一样。作为工控人,请大家尽量支持国货,企业才有钱将产品做到更好。不要动不动就说国外的好。

网友D:
这些个玩意都是娇气的东西,需要定期校准,一般都是每个季度需要校准,操作稍微不恰当就挂了

网友E:
学习 以后有可能用的到。。。。。。。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厂里污水处理用...

哈希就是国外品牌!我们单位每星期校一次,每个班清洗一次,基本一季度换一个

网友G(2017-10-26):
有好方案给借鉴一下哈

网友H(2017-12-07):
真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