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上午好,请问一个问题

楼主(2017-08-23):
第一张图中,NPN型接近开关,接线图是不是有误?

第二张图中,这属于NPN还是PNP接近开关

网友A:
第一个可以,第二个未看到输出后的负载图,无法判断

网友B:
NPN的信号端出的是低电平

PNP的信号端出的是高电平

第一个说明书上的没问题,典型的NPN接法,第二张图从Signal和Power的开关对应上来看应该是PNP的接法,那根蓝的Ground接地好像没用!

网友C:
那只是一个设计接线示意图,具体时什么型号,你看看接近开关表体就知道了。

网友D:
接近开关晶体管输出采用集电极开路形式,第一张图是NPN型接近开关,信号电流由电源正极经负载进入接近开关,接近开关内是NPN型晶体管,晶体管导通时,信号电流由集电极到发射极,到电源负极。第二张图是PNP型接近开关,接近开关内部的晶体管发射极接电源正极,集电极输出,导通时输出接近电源电压。

网友E:
我把显示器反过来看的

楼主:
NPN型  接线图   应该是这样的》

引用 网友E:
我把显示器反过来看的

引用 网友D:
接近开关晶体管输出采用集电极开路形式,第一张图是NPN...

楼主:
O(∩_∩)O哈哈~

引用 网友E:
我把显示器反过来看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NPN型  接线图   应该是这样的》对...

这是什么回复呢?是明白了,还是没懂?

网友F:
二楼回答正确,顶!!!

网友G:
二楼回答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NPN...

 针对NPN型接近开关,这样的接线示意图 ,我理解没有错误的话,应该是正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楼回答正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二楼回答正确

网友H:
你只需要看后边输出的信号是从高电压还是低电压过来的就行

网友I:
第一个NPN,低电平有效。

第二个PNP,高电平有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xcmg080...

不完全正确,接近开关内部没有继电器,是晶体三极管以集电极开路形式输出。

画个简单电路图看看吧。

网友J:
顶楼的绘图值得商榷,好像完全不正规啊

网友D:
接近开关因内部不带继电器,所以使用中受电源极性限制,所以有了PNP和NPN二种形式,以适用不同电源极性。这个问题有很多朋友认识不清,所以加精,大家多参与讨论。

网友D:
晶体三极管有四种类型,锗PNP、锗NPN、硅PNP、硅NPN,锗晶体管已经很少用了。接近开关输出晶体管的类型决定了接近开关是PNP还是NPN,也就是输出晶体管是PNP型,这个接近开关就是PNP型;输出晶体管是NPN型,这个接近开关就是NPN型。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接近开关因内部不带继电器,所以使用中受电源极性限制,所以有了PNP和NPN二种形式,以适用不同电源极性。这个问题有很多朋友认识不清,所以加精,大家多参与讨论。

说的那么深奥,有信号输出是npn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回复内容:对:网友D 接近开关因内部不带继电器,所以使...

    什么意思?没懂。NPN、PNP是二种晶体管类型,跟信号啥关系?

网友L:
二楼回答正确,顶!!

网友M:
二楼回答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N:
顶二楼,二楼回答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O:
6楼的图也是种近接开关但它是有触点的近接磁性开关,专用于铝合金材质气、油缸的磁性活塞位置限位感应检测控制。它没有NPN、PNP之分纯粹是有触点的磁性开关。

网友O:
接近开关叫法已经是用习惯了,就以错就错反正知道是什么东西就可以了!但这种开关的真正中文名称应该是叫近接开关。近接真正的意思是在距离足够近的范围内,开关接通。

网友P:
对: NPN型感应器负接正电源及OUT ,PNP接负电源及OUT

网友Q:
作为感应开关用,不好区分N型P型!选型前要确定用途!

网友R:
感谢楼主分享,希望楼主下次分享更多好内容!

网友S:
第一个肯定是PNP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U:
NPN的信号端出的是低电平PNP的信号端出的是高电平第一个说明书上的没问题,典型的NPN接法,第二张图从Signal和Power的开关对应上来看应该是PNP的接法,那根蓝的Ground接地好像没用!

接近开关一般由晶体管电路组成。要使其工作,必需要有正常的电源供给,蓝线与红线就是提供接近开关工作电源的通道,不是没用处,是一定要接好的,否则接近开关不工作。

网友V:
引用 网友F:
二楼回答正确,顶!!!

网友D:
NPN、PNP二种接近开关形式,我们要知道内电路才能灵活的使用。通俗的说高电平、低电平有效,也可以,好记。

接近开关采用集电极开路形式输出,在没连接到电路中(或上拉电阻、下拉电阻),不存在电平,所以要记住输出形式重要。比如用在PLC输入端,可以直接串进输入电源,也可以加上拉电阻接入,得到二种结果:接近开关导通有效和接近开关不导通有效。

网友W: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NPN型  接线图   应该是这样的》对...

网友X(2017-09-30):
记住漏型接-  源型接+就OK了

网友Y:
了解了,二楼的回答正确

网友Z:
好强大。佩服!

网友AA:
NPN的信号端出的是低电平

网友AB:
看的大致是对的。

网友AC:
二楼回答正确,也比较明了,赞一个

网友AD(2017-11-05):
二楼的回答正确

网友F: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AE:
引用 网友B:
NPN的信号端出的是低电平PNP的信号端出的是高电平第...

网友AF:
谢谢27楼,图更详细直观

网友AG(2017-12-14):
指示个开关量的可以任意接,你想要NPN或PNP都可以

网友AH:
我觉得最近这个基础还是要努力

网友AI(2018-02-07):
谢谢学习学习。希望会很好的

网友AJ(2018-03-09):
PNP的,可以先调试一下看看

网友AK:
回复的都是高手,学习进步

网友AL(2018-04-11):
分是个好东西,想用的时候却没有感谢分享

网友AM:
以上分析,有利于技术的提高。赞!

网友AN(2018-06-15):
了解了,二楼的回答正确

@123。

网友AO:
引用 网友Z:
好强大。佩服!

网友AP(2018-07-17):
图片倒过来了,看的很头疼

网友AQ:
两个都是NPN型的 棕色接正 蓝色接负 黑色信号线接负载 负载另一端回到电源正

网友AR(2018-08-30):
什么好东西看看学学...

网友AS: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AT:
受教育了,谢谢

网友AU(2018-10-12):
三线接近开关接线,我一在教车间人员。

三线转二线更简单。

网友AU:
好多人都搞不清NPN  PNP的接线,部分电工也不懂。。。

网友AV:
我表示看不懂

网友AW:
NPN的信号端出的是低电平

PNP的信号端出的是高电平

网友AX(2018-12-17):
二楼厉害,在下佩服

网友AY(2019-02-22):
我把头反过来看的,你可以把图旋转一下再发

网友AZ:
找着资料,谢谢!

网友BA(2019-07-11):
回答的正确,谢谢分享

网友BB:
第一图没明白,第二图明显pnp

网友BC:
第一张图应该为NPN的接法,因为接近开关靠近了地线。如果是PNP,应该是靠近电源,输出给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