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认证了,还是不能回复?

楼主(2017-08-23):
手机已经认证了,帖子下面还是不能回复,提示还是需要手机认证,如下图:

网友A: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系统,什么浏览器?

正常来说,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有可能会是浏览器兼容性问题……

楼主:
WIN7系统  360浏览器,对这个还有限制?我换个浏览器试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7系统  360浏览器,对这个还有限制?我换个浏...

不是对浏览器有限制,而是浏览器的版本不同,兼容性也会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