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启动控制电路有几种

楼主(2017-08-23):
(1)采用时间控制原则

    时间继电器控制三相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启动控制电路如图7-6所示。该电路的特点是采用时间继电器KT1、KT2、KT3和接触器KM2、KM3、KM4配合,依次将串在转子电路中的全部外接启动电阻自动切除。其电路的工作过程如下:首先合上电源开关QS。按下SB2,KM1线圈通电,KM1(5、13)常开触头闭合自锁,KM1主触头闭合,电动机M转子绕组串接全部电阻启动。这时,KM1(3、15)常开触头闭合,使KT1线圈通电,KT1 (15、19)常开触头延时闭合后,KM2线圈通电,KM2主触头闭合,切除电阻R1。KM2 (15、21)联锁常开触头闭合,使KT2线圈通电。KT2 (15、23)常开触头延时闭合后,KM3线圈通电。KM3主触头闭合,切除电阻R2。KM3 (15、25)联锁常开触头闭合,使KT3线圈通电。KT3 (15、27)常闭触头延时闭合,使KM4线圈通电。KM4 (15、27)常开触头闭合自锁,KM4主触头闭合,切除最后一段电阻R3,电动机M全速运行。与此同时KM4 (15、17)联锁常闭触头断开,使KT1,KM2,KT2,KM3,KT3的线圈依次断电释放复位,启动过程全部结束。

    在图7-6中,与启动按钮SB2串接的接触器KM2、KM3、KM4常闭辅助触点,其作用是保证电动机在转外加电阻全部串入的条件下启动。如果接触器KM2、KM3、KM4中的任何一个接触器的触头因熔焊或机械故障而没有释放,启动电阻就没有全部接入转子电路中,启动电流就要超过规定值,易造成电机过载。因此接触器KM2、KM3、KM4的常闭辅助触头只要有一个没有闭合时,电动机就不能接通电源而启动。

时间继电器控制三相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启动控制电路

    图7-6    时间继电器控制三相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启动控制电路

    (2)采用电流控制原则

    电流继电器控制三相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启动控制电路如图7-7所示。该电路的特点是采用串接在转子电路里的电流继电器KA2、KA3(KA2、KA3吸合电流相同,但KA2的释放电流要比KA3大)和控制回路里的接触器KM2、KM3配合,根据转子电流的变化使电流继电器动作,依次将串在转子电路中的全部外接启动电阻自动切除。其电路的工作过程如下:首先合上电源开关QS。按下SB2,KM1线圈通电,KM1主触头闭合。KM1(5、7)常开触头闭合自锁,KM1(3、9)联锁常开触头闭合,使中间继电器KA1线圈通电。KA1(3、11)常开触头闭合,由于刚启动时,转子绕组中启动电流很大,电流继电器KA2和KA3同时吸合,它们串在控制回路的常闭触点KA2(11、13)、KA3 (13、15)同时断开,使KM2、KM3线圈断电,电动机M转子绕组串接全部电阻启动。待电动机的转速升高后,转子电流逐渐减小,KA2首先释放,KA2 (11、13)常闭触头闭合复位,使KM2线圈通电,切除电阻R1。当切除电阻R1后,电流再次增大,转速继续上升,转子电流又会减小,KA3释放,KA3 (13、15)常闭触头闭合复位,使KM3线圈通电,切除电阻R2。启动过程全部结束,电动机M全速运行。

    中间继电器KA1的动作时间应能保证电流冲击到最大值前,电流继电器KA2、KA3全都动作之后,电动机在接入全部启动电阻下启动。只有KA1线圈得电,接触器KM2、KM3线圈才能通电,并可逐段切除电阻。

电流继电器控制三相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启动控制电路

 7-7    电流继电器控制三相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启动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