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SJ71UC24-R4通讯模块与扫描枪

楼主(2017-08-23):
扫描器通过RS485与A系列通讯模块连接,PLC及通讯模块要进行那些设置,程序该怎样写,昨天我按三菱通信手册的例子程序试了半天怎么都通讯不上,在此请教高人指点下,谢谢啦!

网友A:
一般在枪那边设定好RS485通讯后,端口502,PLC这边找到驱动,直接连接应该就可以的!从网上找找相关的例程看看!

楼主:
谢谢!我用PC的串口测试工具发三菱专用协议的比如PLC停止命令PLC就有反应,用无协议发测试发数据PLC就接收不了,是不是无协议发送的格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在枪那边设定好RS485通讯后,端口502,PLC...

谢谢!我用PC的串口测试工具发三菱专用协议的比如PLC停止命令PLC就有反应,用无协议发测试发数据PLC就接收不了,是不是无协议发送的格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在枪那边设定好RS485通讯后,端口502,PLC这边找到驱动,直接连接应该就可以的!从网上找找相关的例程看看!

我自己摸索解决了,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啦

网友B:
A系列的玩意,现在基本完全淘汰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