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择热继电器出线端的连接导线?

楼主(2017-08-23):
答:对于热继电器出线端连接导线的选择。必须严格按规定选用。这是因为导线的材料和其线径大小均能影响发热元件端点传导到外部热量的多少。导线过细,轴向导热较差,热继电器可能提前动作;反之,导线过粗,轴向导热快,热继电器可能会延时动作。

    根据规定:热继电器出线连接的导线应为铜线,若要用锅线,导线的截面积应放大1.8倍。除此之外.出线端螺钉也应拧紧,以免因螺钉松动导致接触电阻增大,影响发热元件的温升,最终可能使保护特性不稳定而引起误动作。

    一般热继电器连接导线可按以下要求进行选择:

    (1)热继电器额定电流在10A以下时,可用2.5mm²单芯塑料铜线。

    (2)热继电器额定电流在20A以下时,可用4mm²单芯塑料铜线。

    (3)热继电器额定电流为60A时,可用16mm²多股橡皮铜芯软线。

    (4)热继电器额定电流为150A时,可用35mm²多股橡皮铜芯软线。

    需要说明的是:热继电器的连接导线除导电外,还起导热作用。故连接线不能太细,以防导热过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