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H5系列定时器可以正常定时,但内置继电器不动作

楼主(2017-08-23):
. 故障现象:定时器能正常定时,但内置继电器不动作或吸合后不断开。

2. 故障原因:

(1)未按照实际要求设置继电器动作方式。

(2)内置继电器损坏,如图所示:

① 负载超过产品的开关容量(接点电压、接点电流等),引起绝缘不良、接点的熔解、接触不良等。

     ② 负载开关频率过高或有电弧现象引起触点发热,造成接点熔化或金属氧化。

(3)在运输或使用中因掉落等受到冲击时,输出接点可能发生反转、中立的情况,导致继电器动作异常。

3. 注意事项:

(1)输出端负载确保在规定范围内:AC250V 3A 阻性负载

     最小使用负载:H3CA-A(FA)、H3CA-8H:DC5V 100mA

            H3CA-8:DC5V 10mA

(2)输出继电器开关频率在规定范围内:

   机械:1000 万次以上(无负载开关频率1800 次/h)

   电气:10 万次以上(AC250V 3A 阻性负载,开关频率1800 次/h)

(3)运输或移动时,可靠包装,作好防震措施。

(4)根据不同产品的设置方法来设置继电器动作模式,参考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