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哪个部位最容易坏呢

楼主(2017-08-24):
同事说整流器比较容易坏,在使用时应该注意什么呢

易卖,慧聪,明扬 哪个地方的整流器比较好呢?在选择时应该看重什么指标

网友A:
我们一般都是散热风扇损坏,坏的机率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都是散热风扇损坏,坏的机率较大

嗯,谢谢告知

网友B:
辅助电源和IGBT是薄弱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