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限位开关

楼主(2017-08-24):
出现"22 begin not possible due to limit switch"的问题,请教下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

网友A:
22 begin not possible due to limit switch翻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 begin not possible due t...

资料上说限位开关的逻辑状态未返回到无效状态,就会出现这种问题,限位开关是常开的,那应该使限位开关不被遮住???刚接触,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 begin not possible due t...

我感觉线接的有问题,想请问下LIMMIT SWTICH COMMON接外部电源的正极,负极是不是接板卡上的GND,还是怎么样的,板卡为ICM-20105D,

网友B:
"我感觉线接的有问题,想请问下LIMMIT SWTICH COMMON接外部电源的正极,负极是不是接板卡上的GND"

既然正极是外部电源的,负极当然也应该是同一个电源的。

网友B:
资料上说限位开关的逻辑状态未返回到无效状态,就会出现这种问题,限位开关是常开的,那应该使限位开关不被遮住???刚接触,求指教

这个信息就是告诉使用者,由于限位开关信号有效,所以电机不能开始运动。出现这个信息,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电机位置走到头,撞限位了。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则可能是下面的一项或者几项:

1、限位信号设置错误,导致限位有效/无效的逻辑反了。这种情况下,用 CN 指令设置一下限位信号的逻辑关系。CN1或者CN-1,这两个总有一个是对的,另一个是错的。

2、限位信号接线错误,使得信号永远处有效的状态,与外部光电开关是否被遮挡无关。比如正负极接的不是同一个电源,而且这两个电源之间没有连接。

3、限位开关、中间接线、控制板上的接口中有一处或几出出现硬件故障,使得信号永远处于有效状态,与外部光电开关是非被遮挡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资料上说限位开关的逻辑状态未返回到无效状态,就会出现这...

谢谢刘工,今天早上解决了,是自己接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