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真空计通讯ASCII码如何处理

楼主(2017-08-24):
楼主要用S7200跟真空计通过485接口通讯,但是第一这个格式为ASCII码,不能用MODBUS通讯库,第二,数据格式为低位在前,这个如果用自由口通讯怎么编程呢??

网友A:
1、参考S7200自由口通讯例程。

2、通讯读取的数据,再做转换处理。

3、可先使用串口通讯助手,发送相关指令,查看仪表返回命令及数据格式。

网友B:
也想了解相关知识,学习一下

楼主:
咨询了厂家,自由口通讯

网友C(2017-10-26):
学习学习,增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