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orkVisual不小心把机器人中的Config文件夹删了怎么办

楼主(2017-08-25):
我从另一台机器人上复制了个Config文件夹到这里,然后机器人就报错了。后面下载项目也下不进去。就这样,如图:

网友A:
从另外一台复制过去

网友B(2017-09-24):
恢复一下备份吧,每次改动之前都要做程序备份的

网友C:
用U盘到另外一台备份一个

网友D(2018-02-26):
重新搞一个回去就行了

网友E:
恢复下吧,要不然下不进去

网友F:
想学习 求资料谢谢540549919@qq.com

网友G(2018-07-23):
引用 网友B:
恢复一下备份吧,每次改动之前都要做程序备份的

网友H:
config.dat中含有信号的申明。

网友I(2019-12-13):
不行就把另一台机器人镜像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