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7-08-25):
最近参加一个技能比赛,有个PLC的题,就是用300PLC控制一个MM420变频器,只有数字量。CPU型号为314C-2DP,上图分别为PLC和变频器的接线图。想请教几个问题:

1、CPU的输入是不是可以不用外接电源?

2、变频器的8,9号端子是不是一个内置的24V电源?如果是,是不是可以这样接:变频器的8号端子接L﹢,9接M.然后PLC的输出端子分别接变频器的5,6,7?

楼主:
输出不要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