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Bplc怎么实现整数转换为二进制数?

楼主(2017-08-26):
.用ABplc怎么实现整数转换为二进制数?,比如64转换为16位二进制数即为.0000 0000 0100

网友A:
自己写一个转换程序被。

网友B:
DINT可以读取到位的,不用想那么麻烦吧。

网友C:
在UNITY pro里有 位转字 字转位的块,我们单位PLC之间通讯用的就是这种方法。AB不太知道了。

网友C:
我从UNITY里的 截图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就是取位比如:QD1是INT型,那么取位可以用QD1.0到QD1.15实现

网友D:
整数直接mov到中间变量,然后直接就可以读到位了呀

网友E:
自己看这个视频,,浙大AB有教程

网友F:
标签栏中DINT数据可以直接使用位(BOOL)的

网友G:
PLC寄存器存储数据都是以二进制的形式存储的,转换成二进制是想实现什么功能呢,如果是看的话,一般的编程软件里都可以改显示形式的

网友H:
标签可以选择进制,整形要选择INT格式,数据类型选择Binary(二进制)不知道是你想要的不?有图为证

网友I:
可以修改数据格式吧

网友J(2017-10-31):
该显示方式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