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如何接线?接触器大全!

楼主(2017-08-26):
接触器(Contactor)是指工业电中利用线圈流过电流产生磁场,使触头闭合,以达到控制负载的电器。接触器由电磁系统(铁心,静铁心,电磁线圈)触头系统(常开触头和常闭触头)

和灭弧装置组成。其原理是当接触器的电磁线圈通电后,会产生很强的磁场,使静铁心产生电磁吸力吸引衔铁,并带动触头动作:常闭触头断开;常开触头闭合,两者是联动的。

当线圈断电时,电磁吸力消失,衔铁在释放弹簧的作用下释放,使触头复原:常闭触头闭合;常开触头断开。

工作原理

接触器的工作原理是:当接触器线圈通电后,线圈电流会产生磁场,产生的磁场使静铁心产生电磁吸力吸引动铁心,并带动交流接触器点动作,常闭触点断开,常开触点闭合,两者是联动的。当线圈断电时,电磁吸力消失,衔铁在释放弹簧的作用下释放,使触点复原,常开触点断开,常闭触点闭合。直流接触器的工作原理跟温度开关的原理有点相似。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遇到因交流接触器辅助触头损坏,又无法修复且设备又急需使用的关键时刻,下图的接线方法,利用接触器的主触头来替代辅助触头,就可满足应急使用的要求。

按下QA,接触器C吸合,松开QA后,C的主触头可兼任自锁辅助触头,使接触器自锁,因此C保持吸合;TA为停止按钮,在停车时,按动TA的时间要梢长一些,

不然手松开按钮后,接触器又吸合,会使电动机继续运转,这是因为虽然电源被切断,可由于惯性的作用,电动机转子仍然转动,其定子绕组会感应电动势,一旦停止按钮马上恢复,感应电动势直接加在接触器线圈上,使其两次吸合,电动机继续运转。

注意:380V的电路有缺陷,就是电动机停止运转后,其引出线及电动机带电,使维修不太安全,因此,这种线路只能在应急时使用。

接触器与断路器的区别

接触器是利用线圈来控制电路的通断,接触器通电后,常开的就闭上了,常闭的打开,这样来控制。

1、断路器主要做保护是没错。它的保护目前比较常用的是三段保护,既过载保护、短路短延时、短路长延时。还有一些欠压、过压等保护功能。具体视品牌、型号而定。它的分合闸可以手动也可电动。安装方式有固定式、抽屉式等三种方式。根据电流的大小和工作电压的等级可以分为低压塑壳断路器、低压框架断路器和高压真空断路器。根据脱扣曲线的不同可以分为不同的使用场合。和保险丝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2、接触器主要做工业控制用,一般负载以电机居多,当然会有一些加热器、做双电源切换等场合使用。在接触器的通断是通过控制线圈电压来实现的。根据灭弧的不同结构可以分为真空接触器和普通接触器。根据不同的控制电压可以分为直流接触器和交流接触器。

它的主要附件为辅助触点。而且本身不具备短路保护和过载保护能力,因此必须与熔断器、热继电器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