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电机的铭牌问题

楼主(2017-08-26):
这是8极,800转的电机吗?用变频器带动的话,最高频率能到多少?电机速度慢了点,我怕调太高把电机烧了
谢谢大家

网友A:
8极电机50Hz时的同步转速是750rpm,60Hz时是900rpm,额定转速略低于同步转速,800转从何而来?

用变频器可以提高转速,功率有余量的情况下,1000rpm运行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