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的屏与丹佛斯FC51变频器通信问题

楼主(2017-08-26):
我用威纶的屏与丹佛斯FC51变频器通信,怎样写控制字?控制的地址格式是怎样的?我现在只能读写变頻的参数,但不怎启动与停止变频器:

网友A:
小乞丐一个,没积分下载

网友B(2017-10-30):
看变频器手册上面都有对应的地址

网友C:
代理威纶触摸屏、信捷的全线产品、西门子、三菱、欧姆龙自动化产品。

联系QQ2695005896

网友D:
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E:
我想学习下,进来看看啊

网友F(2019-01-19):
能改频率就成功了90% 。控制用运行用(多状态设置元件)看说明书地址,对应功能定入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