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可不可以在启动后把输入与输出直接短接

楼主(2017-08-26):
请问可不可以在变频器启动完成后把输入端与输出端用交流接触器短接起来,相当于绕开变频器使电源与电机直通,达到启动后降低变频器功率损坏的目的。这样做会不会导致变频器损坏?

网友A:
你好!!你说的好像是软启动的功能,致于变频器,如没有必要不要这样做,个人分析(个人水平一般),变频器不会损坏,但会报故障,还有就是工频电(市电)与变频器经整流逆变输出电,在相位差上是否会相同,如不同,可能会造成类似相间短路的情况(俗称“放炮”),极其危险,个人建议不要这样做

网友A:
补充一下:一般软启动是降电压,不改变相位差,所以软启动不会出现相间短路现像(前题没接错线)

网友B(2017-11-23):
感谢楼主共享,学习一下!!!

网友C:
很有可能,应该不能这样去操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