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变送器特点

楼主(2017-08-26):
传感器和变送器在仪器、仪表和工业自动化领域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传感器不同,变送器除了能将非电量转换成可测量的电量外,一般还具有一定的放大作用。本文简单地介绍了各类变送器的特点,以供使用者选用。

   一、一体化温度变送器

  一体化温度变送器一般由测温探头(热电偶或热电阻传感器)和两线制固体电子单元组成。采用固体模块形式将测温探头直接安装在接线盒内,从而形成一体化的变送器。一体化温度变送器一般分为热电阻和热电偶型两种类型。

  热电阻温度变送器是由基准单元、R/V 转换单元、线性电路、反接保护、限流保护、V/I转换单元等组成。测温热电阻信号转换放大后,再由线性电路对温度与电阻的非线性关系进行补偿,经 V/I转换电路后输出一个与被测温度成线性关系的 4~20mA的恒流信号。

  热电偶温度变送器一般由基准源、冷端补偿、放大单元、线性化处理、V/I转换、断偶处理、反接保护、限流保护等电路单元组成。它是将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势经冷端补偿放大后,再帽由线性电路消除热电势与温度的非线性误差,最后放大转换为 4~20mA电流输出信号。

  为防止热电偶测量中由于电偶断丝而使控温失效造成事故,变送器中还设有断电保护电路。

  当热电偶断丝或接解不良时,变送器会输出最大值(28mA)以使仪表切断电源。

  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具有结构简单、节省引线、输出信号大、抗干扰能力强、线性好、显示仪表简单、固体模块抗震防潮、有反接保护和限流保护、工作可靠等优点。

  一体化温度变送器的输出为统一的 4~20mA 信号;可与微机系统或其它常规仪表匹配使用。也可用户要求做成防爆型或防火型测量仪表。

   二、压力变送器

  压力变送器也称差变送器,主要由测压元件传感器、模块电路、显示表头、表壳和过程连接件等组成。它能将接收的气体、液体等压力信号转变成标准的电流电压信号,以供给指示报警仪、记录仪、调节器等二次仪表进行测量、指示和过程调节。

  压力变送器的测量原理是:流程压力和参考压力分别作用于集成硅压力敏感元件的两端,其差压使硅片变形(位移很小,仅μm 级),以使硅片上用半导体技术制成的全动态惠斯登电桥在外部电流源驱动下输出正比于压力的 mV级电压信号。

  由于硅材料的强性极佳,所以输出信号的线性度及变差指标均很高。工作时,压力变送器将被测物理量转换成 mV 级的电压信号,并送往放大倍数很高而又可以互相抵消温度漂移的差动式放大器。放大后的信号经电压电流转换变换成相应的电流信号,再经过非线性校正,最后产生与输入压力成线性对应关系的标准电流电压信号。

  压力变送器根据测压范围可分成一般压力变送器(0.001MPa~20MP3)和微差压变送器(0~30kPa)两种。

   三、液位变送器

  1、浮球式液位变送器

  浮球式液位变送器由磁性浮球、测量导管、信号单元、电子单元、接线盒及安装件组成。

  一般磁性浮球的比重小于 0.5,可漂于液面之上并沿测量导管上下移动。导管内装有测量元件,它可以在外磁作用下将被测液位信号转换成正比于液位变化的电阻信号,并将电子单元转换成 4~20mA或其它标准信号输出。该变送器为模块电路,具有耐酸、防潮、防震、

  防腐蚀等优点,电路内部含有恒流反馈电路和内保护电路,可使输出最大电流不超过 28mA,因而能够可靠地保护电源并使二次仪表不被损坏。

  2、浮简式液位变送器

  浮筒式液位变送器是将磁性浮球改为浮筒,它是根据阿基米德浮力原理设计的。浮筒式液位变送器是利用微小的金属膜应变传感技术来测量液体的液位、界位或密度的。它在工作时可以通过现场按键来进行常规的设定操作。

  3、静压或液位变送器

  该变送器利用液体静压力的测量原理工作。它一般选用硅压力测压传感器将测量到的压力转换成电信号,再经放大电路放大和补偿电路补偿,最后以 4~20mA 或 0~10mA 电流方式输出。

   四、无线变送器

  无线变送器也就是无线信号传输器DTD110F,可以采集工业现场的变送器输出的标准4~20mA电流信号并通过无线方式传送,远端同时输出4~20mA电流信号。无线可靠传输距离可达3公里以上。解决了有线方案施工繁琐、设备后期维护成本高的难题。

  DTD110F由一个无线发射模块和一个无线接收模块组成,发射端采集工业现场的变送器输出的标准4~20mA电流信号并通过无线方式传送,远端输出2线制或3线制4~20mA电流信号,可以接入显示仪表、PLC或DCS等设备。无线可靠传输距离可达3公里。既可以实现点对点通信,也适合于点对多点而且分散不便于挖沟布线等应用场合,不需要编写程序,不需要布线,一般电工就可以调试使用。

   五、智能变送器

  智能式变送器是由传感器和微处理器(微机)相结构而成的。它充分利用了微处理器的运算和存储能力,可对传感器的数据进行处理,包括对测量信号的调理(如滤波、放大、A/D转换等)、数据显示、自动校正和自动补偿等。

  微处理器是智能式变送器的核心。它不但可以对测量数据进行计算、存储和数据处理,还可以通过反馈回路对传感器进行调节,以使采集数据达到最佳。由于微处理器具有各种软件和硬件功能,因而它可以完成传统变送器难以完成的任务。所以智能式变送器降低了传感器的制造难度,并在很大程主上提高了传感器的性能。另外,智能式变送器还具有以下特点:

  1、具有自动补偿能力,可通过软件对传感器的非线性、温漂、时漂等进行自动补偿。

  2、可自诊断,通电后可对传感器进行自检,以检查传感器各部分是否正常,并作出判断。

  3、数据处理方便准确,可根据内部程序自动处理数据,如进行统计处理、去除异常数值等。

  4、具有双向通信功能。微处理器不但可以接收和处理传感器数据,还可将信息反馈至传感器,从而对测量过程进行调节和控制。

  5、可进行信息存储和记忆,能存储传感器的特征数据、组态信息和补偿特性等。

  6、具有数字量接口输出功能,可将输出的数字信号方便地和计算机或现场总线等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