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只烧触点而不烧熔芯?

楼主(2017-08-27):
光伏电站用油浸10kV箱变,1000kVA,初级采用高压负荷开关-熔断器,次级采用1600a万能断路器,在不分断负荷开和断路器的情况下,而直接通过开闭站高压室对应的上级开关柜真空断路器接通和断开带负荷电路,具体对高压熔断器有啥危害呢?我很奇怪我们站内有电工这样做以致烧坏数台箱变高压熔断器(str4-15.5)触点,而熔断器熔芯(SMRS-15.5KV ,100A 双敏熔芯)却是完好的。

网友A:
光伏电站的初级怎么会是10KV,应该是升压吧?初级400V?

熔断器没发生熔丝熔断,是没发生短路,带负荷分断或合闸,烧触点不正常吗!为什么不操作断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伏电站的初级怎么会是10KV,应该是升压吧?初级40...

对,升压变压器,次级10kV。那么说带荷停送电过程中线路产生了瞬时过流,而由于这种熔断器的特点,其触点恰巧是薄弱点,烧触点就不稀奇了,嗯 ,应该是这样吧?

箱变分布在不同的方阵里,大概是嫌远?我感觉就是停送电根本没有按照电业安全工作规程来作。

网友B:
带负荷操作不少熔断器,又不是短路或者过载,熔断器具有时限性,带负荷操作瞬间的过电流不一定会烧熔断器,但是瞬间的大电流产生的拉幅烧坏触点是正常的

网友C:
熔断器页有速熔和普通延时熔断型,一般的熔断器,瞬时大电流是不会熔断的

楼主(2017-10-07):
看来熔断器的触点可靠度是关键。同样的配置 在我公司 的另一个光伏电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