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2W型万能铣床的电气安装步骤与工艺要求有哪些

楼主(2017-08-28):
(1)设计和制作电气控制板,其中包括配电箱控制板、按钮站及按钮盒的尺寸设计和具体制作。工艺要求如下:可选用2.5~3mm厚的钢板按设计尺寸要求裁剪出不同规格的控制板,控制板的尺寸应略小于配电箱门的尺寸,以便安装时能自由地进出箱门。之后根据电气元件等在各个板上的布置位置,先将它们摆放在上面,看是否美观、均匀,确定合理的位置后,画上安装标记。然后按标记钻孔、攻螺纹、修磨,再将控制板两面涂以防锈漆,正面喷涂白漆。待漆干后,安装电气元件及相对应的电气标牌。

    (2)按控制板配线的工艺要求,走线槽敷设时应采用多股铜芯软线,沿板面敷设时应采用单股铜芯硬线。配线时应选择合理的走向,尽量减少线路交叉,保证导线横平竖直、整齐美观。导线与端子都应在套编码套管后可靠地连接。

    (3)等电气元件安装和配线完毕后,应根据X6132型万能铣床相关电气图纸,仔细检查所有电路接线、电气编号等有无错误和遗漏,连接是否牢固,如有问题应予以纠正。

    (4)进行机床的电气安装,包括配电箱、按钮站、电动机、位置开关的安装及外接连线。应详细检查各个部分的安装隋况,看其是否能达到电气控制要求。若正确无误,清理现场,即可准备通电试车。

网友A:
顶起来,请问有设计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