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步进电机上电后不按程序转动。

楼主(2017-08-28):
两相四拍小的步进电机,程序下载进单片机之后,步进电机通电有时候不按照程序转动,会先多转一拍然后再按照程序转动;也有的时候第一次通电不转,需要重复两次打开开关才可以。

驱动芯片为SANYO的LB1848。

求助大神!跪拜!

楼主:
在线等大神~~急

楼主:
求助求助……+悬赏

楼主:
跪拜大神~!等好心人大神

楼主:
没有一点解决的头绪

楼主:
学习中,第一次接触步进电机

网友A:
正反转切换的时候,特别是反转时候,方向信号不要立马断开,延时0.2秒左右,如果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同时断开,电机会发生抖动失步

楼主:
正反转切换中间有延迟的。不过是刚开始上电的时候会多走一段,有时候的开关两次才开始转动

引用 网友A:
正反转切换的时候,特别是反转时候,方向信号不要立马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