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软件里面系统块如何去掉模块?

楼主(2017-08-28):
只要在系统块添加一个模块后,然后也找不到删除的按钮和选项,怎么去掉这些模块呢

网友A:
选中“模块”,按“DELETE”键删除。

网友B:
选中“模块”,按“DELETE”键删除。 学习了楼主

网友C:
选中,直接Delete

网友D:
这么多人回答了,我也只能同上

网友E:
选中“模块”,按“DELETE”键删除

网友F:
直接选中,直接删除呀

网友G:
清楚内容,重新设定下载

网友H:
选中 按 delete 即可

网友I:
直接DELETE就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直接DELETE就行

网友K(2019-12-07):
我来学习一下,谢谢楼主,积分真的好难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