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的维护准则

楼主(2017-08-28):
    雕刻机在正常使用中应做到经常清理杂质注油润滑否则雕刻机在长期运行下丝杠.导轨.轴承内部会有相当多的灰尘杂质进入致使丝杠.轴承转动阻力大会出现雕刻速度稍快一些就会出现丢步错位的现象。

    维护方法:

    1、选择润滑物: 机油加黄油的混合体不易过稠。

    2、润 滑 部 分: x.y.z三轴丝杠.光杠。

    3、润 滑 步 骤:润滑前先将丝杠,导轨上面丝母及轴承里面的杂质去除,如有去除不掉的可用汽油清洗后注入润滑油再逐渐加高速度进行空走即不放板材三轴磨合。

    4、润滑周期:视工作环境和机器工作时间来定一般为每天下班后将碎渣清理掉。每月进行各部位加油高速空走润滑。

    5、润滑方法:

    Y轴:润滑较为简单两侧导轨比较容易清理上油而底部丝杠也可以从支架部进入注油所以较易维护。

    X轴需前后卸掉螺丝,抬起一头护罩(注意:侧板左侧的线要放松一些再提起)右侧完全提开将混合油注到导轨丝杠轴承处还有右侧丝杠头的推力轴承处。

    Z轴处要打开护罩丝杠导轨轴承底部的推力轴承便一目了然此时做的工作为:上下运行中的注混合油润滑。

    在三轴进行润滑时,可用内六方扳手对电机轴与丝杠头之间联轴节上的内六方螺丝进行紧固以防三轴因机械部分松动而造成错位。

    其它维护部分:

    水泵.切削主轴,此两者是相互的,要经常更换循环水保持水净和水温以防水泵出水口堵塞或水冷切削主轴在高温下运转造成部件损坏。

网友A:
混合伺服驱动器技术转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