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怎么做?

楼主(2017-08-28):
用欧姆龙PLC控制电机以600转/分,转4圈后停止,不定时触发再启动也是600转/分,转4圈后停止,一直作不定时的间歇旋转4圈,该怎么做?请师傅给我指导。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欧姆龙如何编程。

思路该是一样的,位置指令方式选用增量式,

每次启动的指令赋值是在目前位置的基础上叠加4圈的移动量即可。

若像安川控制器有步进指令的话,就更加容易了,

设定移动量为4圈,命令码发8就行了。

网友B(2017-12-23):
不要控制器的话很好做  自己设定PLS2 找到触发器接通就好

网友A:
step运行,步长就是4圈的移动量

网友C:
600转/分是你的速度,4圈是相当于你的距离,根据速度选择发送脉冲的频率,根据你电机转1圈需要的脉冲数,可以知道你的转4圈总的脉冲数,剩下的就是你在程序中调用命令,给电机驱动器发送命令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