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和昆仑通态触摸屏公用一个24v电源为什么会通讯不良

楼主(2017-08-28):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三菱PLC SS脚输入24v电源和触摸屏是同一个直流电源,触屏就通讯不好不工作,单独(这是单独再找一个直流电源)给触屏供个24v电源就可以正常通讯,功能还一切正常。找不到原因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楼主能通讯上吗?我现在在用MCGS和三菱QJ71MB91通讯模块通讯,在MCGS中挂“三菱Q系列串口”老是通讯不上,在MCGS中直接挂Modbus RTU可以通讯上,但是里边添加变量通道时都是1区,2区,3区,4区,不知道怎么和三菱里地址M3000对应。请指教!

我的QQ号:1027123342,如能帮忙,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