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烤灯控制的吗

楼主(2017-08-28):
之前一直都是做普通的加热器控制,用温控仪表+固态继电器.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做烤灯控制,不知道怎么控制比较好.

有过项目经验的,是否可以借鉴下?

网友A:
和普通发热管控制一样的,温控仪加固态继电器加温度传感器

楼主:
固态继电器应该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