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A2伺服和西门子315-2DP搭配选用FM模块的求助

楼主(2017-08-29):
小弟有个压机的项目,要控制2台伺服,伺服是运行在S-T模式下的,但有个位置保护的功能,就是产品厚度的要求。所以需要获取伺服的位置,本来是用RS485通讯读取内部寄存器的,但发现通讯频率造成延迟太高了点,想提高响应,请问应该搭配西门子的哪个模块比较好,FM350还是FM351或FM354,这几个模块都没用过,看功能好像都和脉冲有关系。如果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就更好了,在此先谢过。

网友A:
要么你用模拟量吧,还有就是你的压力传感器有到达设定压力有输出?有可以用开关量控制,但是要把伺服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你用模拟量吧,还有就是你的压力传感器有到达设定压力...

谢谢,压力传感器反馈的是模拟量,产品厚度和承受压力是可以设置的,就是设定一个压力转成扭矩加工产品,压力传感器反馈的压力在设定范围内同时厚度达标才算良品。

用模拟量控制也考虑过,就是A2伺服反馈的差动脉冲是5V的,而且分辨率好高,不知道怎么接收脉冲好方便计算位置

网友B(2018-07-02):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