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拖二先运行一台电机,再两台电机一起运行可以实现吗?

楼主(2017-08-29):
变频器施耐德ATV312HU75N4     1号电机3.5kW    2号电机2.2kW

目标想实现先启动1号电机  待达到一定条件  后再启动2号电机  此时1号电机和2号电机都要运转(60Hz)。

请问可以实现吗?具体措施怎么做?

以下是当前做的尝试,但不成功,有需要其他改动的地方没?

当前是控制电源是外接电路的    变频器当电机驱动电源   如图左上角红色方框进线电源部分是从变频器输出端提供  ,当点击机组LCD控制面板

的start按钮后  MP电机运转  但一秒钟左右  马上就报警:phase error (相 错误报警,电机转向是对的)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当前的改造方向有无错误?

更新信息 2017-8-30  :

根据各位乐于助人工控朋友的提示, 作出更改,变频器参数中:变频器的缺相报警功能已经屏蔽,也是先接通接触器,再启动变频器控制端启动电机,但启动后还是变频器没有报警,输出一直在,就是机组本身的保护检测到PHASE ERROR报警   导致接触器断开   此时只启动单台电机   另外一台电机没有操作,是否问题原因出在机组端的保护功能,拆开机组的控制面板  发现有监测U/V/W相电流的感应线圈,以及一个零序互感器,是否机组的相序检测功能就是通过4个互感器来判断?

下图机组内部控制电路图  一堆控制线  比较乱

楼主:
求大神相助

网友A:
你这种做法,如果要成功,那么你的变频器的容量要大于的两个电机启动电流之和。每个电机采用独立的热继电器保护。你这样并联运行,电机的绝缘等级一定要高,也就是必须用变频电机,否则电机的寿命长不了。最可靠的做法还是用2个对应功率的变频器独立控制。

网友B:
图片看不到,帮不了你

网友C:
既然不变频运行,为何要进行变频器拖动呢?变频器拖动到额定频率时候,并不节约电能,反而耗电!

功率这么小的电机,可以直接启动也没问题!

如果仅仅是将频率提升到60Hz的话,这个方案并不节约电能!不如换成50Hz的电机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做法,如果要成功,那么你的变频器的容量要大于的两...

变频器的容量是7.5kW   两台电机总功率6kW左右   但是单台启动时  机组那边的控制器就报警  类型是相序报警  检查过电机转向及接线   转向是正确的  也无缺相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变频器启动时电压低引起报警   (0--60Hz  递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不变频运行,为何要进行变频器拖动呢?变频器拖动到额...

不以节能为目的  ,初衷是提高电机的转速为目的,因为是国外的电机,在国内运行基频为50Hz,想恢复到国外运行状态,在 60Hz下运转。

网友D:
我记得貌似有一则文章说过,变频器输出端不适合用来做控制电源,因为变频器输出不是正弦波,而是方波近似的正弦波,而且会造成三相电流不均匀从而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貌似有一则文章说过,变频器输出端不适合用来做控制...

变频器的输出3相电流不均匀?这个还真没想到

网友E:
变频正常运行中负载突然变化肯定会报警

网友F:
1. 变频器出来不要有控制回路, 只做主线路;

2. 按启动后1秒就停机报错, 应该是变频器的“应用功能”下“故障管理”菜单里的“电机缺相”选择的为“是”, 改为“否”; (将菜单改为中文界面)

3. 分析缺相原因, 变频器在上电启动时没有检测到电机的性能参数, 默认为没有接通电机(接触器先一步于变频器启动试一下)。现在很多变频器都有自动检测电机性能参数的功能, 就只看谁更灵敏, 谁的保护更好!可以请教技术支持!

4. 电机质量过硬, 变频器功率与两电机总功率匹配, 将缺相保护断开可以一试, 工况不同就不给打包票了! 图中是2012年做的控制,一直没有更换过电机及变频器。 有技术支持详细咨询一下。

5。 用两台变频器是一种安全的选择。

网友G:
变频器正常启动后,如果遇到负载发生变化应该是会报警的。最好是两台电机单独控制

网友H:
一般不建议这么干

网友I:
一般变频器输出端后面不能加接触器

网友B:
电流突然增大,将保护报警关了就好了

网友J:
运行到中途突然加入一个电机,对新接入的电机而言是电压跳变和电流跳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频正常运行中负载突然变化肯定会报警

感谢你的回复  但我的实际情况是变频器没有报警,输出一直在,就是机组本身的保护检测电路报警   导致接触器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变频器出来不要有控制回路, 只做主线路;2. 按...

变频器的缺相报警功能已经屏蔽,也是先接通接触器,再启动变频器控制端启动电机,但启动后还是变频器没有报警,输出一直在,就是机组本身的保护检测电路报警   导致接触器断开

网友K:
赞同4楼师傅说的,感觉变频器有点大材小用,不过我也确实不知道什么报警原因,前来学习一下

网友L:
来学习一下啊,大家都好厉害

网友M:
有点郁闷ing:同时运行变频器只有同时启动停止,分时启动好像不可能

网友N: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变频正常运行中负载突然变化...

输出1号电机不需加接触器,另外控制电源接入市电中

网友N:
60HZ,对应的电压是440V

网友O:
引用 网友K:
赞同4楼师傅说的,感觉变频器有点大材小用,不过我也确实...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网友的回答,以下是觉得比较好的回答的内容:变频器输出端不接控制电路;变频器容量比电机功率大得多的情况下,禁用缺相保护;给热心人士点赞,特别是:尝试努力环和盛达洪武ding_guoxing

网友P:
用2个对应功率的变频器独立控制。

网友Q:
引用 网友B:
图片看不到,帮不了你

网友R:
你这样,一个电机是0速启动的,另一个是直接一个频率驱动的。没什么特殊要求,还是老老实实两个变频器吧。

网友S:
个人以为问题不在变频器上,还是在机组上,机组电机是60hz的电机,440v,而你是通过变频器改变频率,且变频器输出PWM波,故机组检测异常。

网友T:
引用 网友E:
变频正常运行中负载突然变化肯定会报警

网友U:
观摩,学习,虽然不是这方面的

网友V:
看看你的变频器功率是多大的,变频器的电机功率参数设置要和电机的功率一致

网友W:
应该是用变频器启动一台后,脱开电机,切换到工频。再用变频器启动另外一台。这个功能应该很简单,我们都做过一带7台的

网友X:
先启动接触器,变频器在给电,不然,电机的启动电流过大会对变频器造成损坏。

网友Y:
受教育了,谢谢

网友Z:
现在变频器也不是很贵,还是用单独两台变频器控制省事。

网友Z:
一拖二 变频器功率得大于两电机功率之和

网友AA:
其实是可以的,但是你的电机要能够承受得住,变频器内置保护可能会动作

网友AB:
变频器输出直接接电机不参与逻辑控制。控制回路电源在主进线电源取

网友AC:
虽然可以实现,但是不建议这么搞

网友:
利用主动和随动作并将负荷进行控制

网友AD:
既然不需要调速,为什么一定要60赫兹的转速用于什么设备上?如果速度要求不是很严格,应该50赫兹的转速可以使用的,由于电机是60赫兹的,如果使用在国内的市电电机会发烫,最简单的方法,使用变压器电压降低百分之十电机可以在相同功率产生几乎相同的扭矩,但转速相应的降低到50赫兹的转速。一般情况下并不影响设备的工作效率。就是一定要60赫兹的转速可以根据性价比衡量,使用升频电源还是加装电机变频器。但不赞成现在的想法变频器一拖二使用方法,使之会造成控制环节上的不必要的故障发生,因变频器价格并不是很贵,应用一拖一方法来实现。

网友AE(2017-09-30):
34樓比較有道理呢

网友AF:
你的报警是变频器面板上的报警,还是其他的控制屏,木有搞明白

网友:
1变频器输出不能用于控制回路电源2变频器输出端当有输出时接触器不能断开

网友AG:
这种情况还真没用过,同学了!

网友AH:
大家都好厉害的样子,第一次听到这种控制,居然还能两个不同时启停

网友AI:
电控设计中为什么总有这种奇怪的思路!二台电机用二台变频器还有这些啰嗦事吗?

网友AJ:
1)我就没见过变频器一拖二,在没有旁路切换到工频情况下分别启动的情况,楼主的这种一拖二说回来要变频器有何用?都不同时工作,你让变频器怎么实现保护?变频器已经控制一台在工作了,运行中了 你告诉我又去控制另一台泵工作,没有切换旁路或者工频运行你怎么实现? 就好比我用同一个碗先后分别去装不同的液体,已经装好一碗了又告诉我再去装另外一碗。。。有这想法真是牛叉。

2)施耐德的变频器输出缺相的检测应该是通过检测电流来实现的。当某一相明显低于其它相,这个多少未可知,或者当三相均明显低于设定的额定电流时都会报缺相,就像自己用小电机测试一样。如果不想让报警不应设置“否”而应设置缺相保护不启用。

3)接触器单独控制,在变频器工作之前。

网友AK:
引用 网友N:
60HZ,对应的电压是440V

厉害,学习下

楼主:
2017.10.25

有很长一段时间没看论坛  没想到大家的热情很高涨,说明一下这是一台荏原的干泵

ESA70W-D   抽真空用的   一个整体的机组有独立的控制和保护电路    后来是只用变频器驱动单台电机BP了     提高频率的目的是提高抽速

网友AL:
反正都是定速运行的,何不搞两个软启动器启动

网友AM:
使用变频器驱动时,电机端的相序保护可以不使用,因为变频器自带保护功能

网友AN:
挺好,就是积分不够,怎么赚啊。16

网友AO:
你们都很厉害啊!学习了

网友AP:
最好是两台电机单独控制

网友AQ:
功率这么小的电机,可以直接启动也没问题!

网友AR(2017-11-18):
这想法很好,但是感觉还是不要这样做的好

网友AS:
小马拉大车,活活累死了。变频器要烧掉啦

网友M:
你如果是需要升高运行频率的话,要么一对一运行,要么给第二台电机加装离合器解决

网友AT:
让你绕迷糊了~~~

网友AU:
一般都是直接一起启动的啊,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AV:
正好有用,谢谢楼主

网友AW:
谢谢楼主,哈哈,需要这个知识

网友AX:
一个变频器托2台电机甚至更多电机都可以实现啊,只要功率够大,每台电机上端都加交流接触器分别单独控制启停就可以了。

网友AY(2017-12-21):
引用 网友AI:
电控设计中为什么总有这种奇怪的思路!二台电机用二台变频...

网友AZ:
不建议这样操作,也不要使用变频器出线做控制电源,非要这样做,可以尝试一下两台电机换成相同大小和转速的同时启动。

网友BA:
感谢分享,是我要找的资料

被西门子、AB遗弃

网友:
不是这样理解滴,变频输出的PWM波形,你机组检测向序电路适用于工频纯正弦电路.而且变频输出时从低频升高频其输出电压是0~380v 变化的,机组检测原先设计是按工频直起380v判断的,你刚启动时变频输出电压低,机组马上检测电压阈值低于报警门限,当然要触发故障了。要么就是把报警动作时间延长

网友BA:
哇哦,这个必须收藏,谢楼主

网友BB(2018-02-04):
变频器启动电机是从零电压零频率开始所以启动电流比直接启动要小的多,变频器到达60HZ再接负荷电流要超出电机额定电流的5倍多不报警才怪

网友BC:
变频器1拖2只能使用在小功率电机,目前我们用2.2KW的变频器控制1.5与0.75的电机但不是同时使用。还见过用变频器的输出接变压器(隔离变压器)作电源用的

网友BD:
谢谢学习学习。希望会很好的

网友BE:
有点看不懂。。。。

网友BF:
变频器输出加两个空开,想用那个电机接那个电机,不用就关掉就好了

网友BG:
变频器一拖几,是针对工频旁路进行加减泵控制而言的。这种同时一拖二,要变频器干嘛?

网友BH(2018-03-16):
礼貌点赞,确实看不懂

网友BI:
非常有用,感谢分享!

网友BJ:
要说能积分,我比你们都急,特急,非常急

网友BK:
感谢分享,感谢论坛

网友BL:
1台电机启动后再投入另外一台电机,估计没有一家变频器厂家会做这样的方案,变频器过流的概率非常大。电机方向正确变频器输出相序并不一定与电源相序一致,除非变频器带相序检测能固定相序。在变频器输出端加相序检测不可靠。

网友BM(2018-05-03):
可行是可行 不过最好别这样干 不适合

网友BN:
这个直接加一台变频器就好,也没多大的功率

网友BO:
不能在出线接接触器,典型的一拖二,用旁路接触器就好了

网友BP:
这样要是能成功,你就是大神,但是往往是成为二货的先兆。

网友BQ:
学习了,要多看看这种贴

网友BR:
我的人生观轰然崩塌!

网友BS:
启动时接触器先一步于变频器启动闭合,停机断电时,接触器后一步变频器断开,缺相保护关闭。

网友BT(2018-06-07):
可以用,我们以前一拖十都在用,加接触器分开每个电机,变频器容量选合适,线路不要太长,总长不要超过50米。

网友BU:
我觉得实现不了

网友BV:
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和电机之间不要加接触器,可以直接接电机,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可以加接触器控制主电源,不然的话有启动后,变频器开始检测三相电流,而接触器吸合滞后一点,就会报缺相。

网友BW:
引用 网友J:
运行到中途突然加入一个电机,对新接入的电机而言是电压跳...

恒压补水可以去了解下,一台电机加速运行到工频一段时间,如还没达到设定压力,那么第二台电机变频跟进启动,但两台电机都是同功率的。

网友BX(2018-07-17):
来学习的,看看大神们怎么解决

网友BY:
二台电机用二台变频器还有这些啰嗦事吗?

网友BZ:
这个设计有问题的,如果第一台电机已经在高频率了,在启动第二台电机的话,变频器汇报过流故障的。

网友CA:
引用 网友AJ:
1)我就没见过变频器一拖二,在没有旁路切换到工频情况下...

你说的对

不善其身,不正其名

网友:
学习一下顶一下,多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CB:
真没见过变频器这么干的,你这个情况很像我之前碰到过拿变频器带双速电机,已启动就报故障,不过那个故障是过流

网友CC(2018-09-05):
学习受教了,好经验

网友CD:
虽然可以实现,但是不建议这么搞,限制很多

网友AS:
这个图也许能帮助你

网友CE(2018-10-09):
非常感谢,很有用!!!!

网友CF:
要变频器一拖二运行,这样单台电机都没有了保护,不建议这么做。但加了旁路启动可以实现一台变频器分别启动多台电机!

网友CG:
引用 网友W:
应该是用变频器启动一台后,脱开电机,切换到工频。再用变...

老司机求带

网友CG:
1#开起来变频器脱机接工频接触器,变频再接通2#起动,然后再脱机接工频接触器。

完美解决。只是这样要好多个切换的接触器,线路复杂容易出问题。

网友CG: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做法,如果要成功,那么你的变频器的容量要大于的两...

1#开起来变频器脱机接工频接触器,变频再接通2#起动,然后再脱机接工频接触器。

完美解决。只是这样要好多个切换的接触器,线路复杂容易出问题。

网友CG:
引用 网友B:
图片看不到,帮不了你

1#开起来变频器脱机接工频接触器,变频再接通2#起动,然后再脱机接工频接触器。

完美解决。只是这样要好多个切换的接触器,线路复杂容易出问题。

网友CG:
引用 网友AD:
既然不需要调速,为什么一定要60赫兹的转速用于什么设备...

1#开起来变频器脱机接工频接触器,变频再接通2#起动,然后再脱机接工频接触器。

完美解决。只是这样要好多个切换的接触器,线路复杂容易出问题。

网友CG:
引用 网友AC:
虽然可以实现,但是不建议这么搞

1#开起来变频器脱机接工频接触器,变频再接通2#起动,然后再脱机接工频接触器。

完美解决。只是这样要好多个切换的接触器,线路复杂容易出问题。

网友CG:
引用 网友L:
来学习一下啊,大家都好厉害

1#开起来变频器脱机接工频接触器,变频再接通2#起动,然后再脱机接工频接触器。

完美解决。只是这样要好多个切换的接触器,线路复杂容易出问题。

网友CG:
引用 网友AA:
其实是可以的,但是你的电机要能够承受得住,变频器内置保...

1#开起来变频器脱机接工频接触器,变频再接通2#起动,然后再脱机接工频接触器。

完美解决。只是这样要好多个切换的接触器,线路复杂容易出问题。

网友CG:
引用 网友R:
你这样,一个电机是0速启动的,另一个是直接一个频率驱动...

1#开起来变频器脱机接工频接触器,变频再接通2#起动,然后再脱机接工频接触器。

完美解决。只是这样要好多个切换的接触器,线路复杂容易出问题。

网友CG:
引用 网友J:
运行到中途突然加入一个电机,对新接入的电机而言是电压跳...

1#开起来变频器脱机接工频接触器,变频再接通2#起动,然后再脱机接工频接触器。

完美解决。只是这样要好多个切换的接触器,线路复杂容易出问题。

网友CG:
引用 网友H:
一般不建议这么干

1#开起来变频器脱机接工频接触器,变频再接通2#起动,然后再脱机接工频接触器。

完美解决。只是这样要好多个切换的接触器,线路复杂容易出问题。

网友CH:
初学者就来看看

网友CI:
引用 网友B:
图片看不到,帮不了你

网友CJ(2018-11-28):
积分不够不能下载 痛苦回复赚积分

网友CK(2019-01-16):
楼主厉害,学习了,很好的经验分享

网友CL:
变频器输出直接接电机不参与逻辑控制

网友CM:
引用 网友F:
1. 变频器出来不要有控制回路, 只做主线路;2. 按...

谢谢楼主,。

网友CN(2019-02-16):
一拖二的话不太现实,毕竟参数说明的不能同时调用。

网友CO: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做法,如果要成功,那么你的变频器的容量要大于的两...

共同学习

网友CP(2019-03-28):
学习了,xuexixia xiexie

学习了,xuexixia xiexie

网友CQ(2019-05-19):
变频器负载突然变化会引起报警或停止输出。但实际当中需要必须时,我觉得可以变通实现。可以采用增加控制的方法实现需要的功能。一般,两台电机的切换或者并行,我们完全可以采用,先停止变频器的运行,再切换然后恢复变频器的启动。这样可以避免负载变化带来的困扰。

网友CR(2019-07-24):
楼主,你还是去学习一下关于变频器应用的知识吧,你这个做,不是可不可行,是不允许的。变频器一下子就会炸模块

网友CS(2022-02-20):
把大的变频器更换为两台小的分别启动应该很容易的吧,公司里有两台电机用一台变频同时启动的,分开启动没有测试过,感觉会报故障

网友CS:
想到了一个多电机公用一个变频的实例。一般织布机的前期操作是用变频器运行,是几十台共用一台变频,但是是低频率运行,一般不会超过10HZ。真正运行是工频,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CT:
实现不了,如果是运行工频50Hz还有可能,可以把电机1启动后旁路掉变频器,再让变频器去启动2号电机到工频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