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定期的保养和检查中,注意事项及检查项目

楼主(2017-08-29):
变频器维护检查注意事项

  1. 维护检查时,务必先切断输入变频器(R.S.T)的电源;

  2. 确定变频器电源切断,显示消失后,等到内部高压指示灯熄灭后,才实施维护、检查。

  3. 在检查过程中,绝对不可以将内部电源及线材,排线拔起及误配,否则会造成变频器不工作或损坏。

  4. 安装时螺丝等配件不可置留在变频器内部,以免电路板造成短路现象。

  5. 安装后保持变频器的干净,避免尘埃,油雾,湿气侵入。

   变频器定期检查项目

  1. 电源电压确认符合变频器所需电压;(特别注意电源线与马达是否有破损的地方) 配线端子和连接器,是否松动;(电源线与端子中是否有断股)

  2. 变频器内部是否有灰尘,输出电流,输出频率(量出结果其差距不可太大)

  3. 检查周围的温度是否在-5℃ ~ 40℃之间,安装环境是否通风良好;

  4. 湿度:维持在90%以下;(不可有结水滴的现象)

  5. 运转中有无异常声音或异常振动现象;(变频器不可置于振动大的地方)

  6. 通气孔敬请定期做清扫工作。

   备件的更换

变频器由多种部件组成,其中一些部件经长期工作后其性能会逐渐降低、老化,这也是变频器发生故障的主要原因,为了保证设备长期的正常运转,下列器件应定期更换:

  (1)冷却风扇

  变频器的功率模块是是发热最严重的器件,其连续工作所产生的热量必须要及时排出,一般风扇的寿命大约为10kh~40kh。按变频器连续运行折算为2~3年就要更换一次风扇,直接冷却风扇有二线和三线之分,二线风扇其中一线为正极,另一线为负线,更换时不要接错;三线风扇除了正、负极外还有一根检测线,更换时千万注意,否则会引起变频器过热报警。交流风扇一般为220V、380V之分,更换时电压等级不要搞错。

  (2)滤波电容

  中间直流回路滤波电容:又称电解电容,其主要作用就是平滑直流电压,吸收直流中的低频谐波,它的连续工作产生的热量加上变频器本身产生的热量都会加快其电解液的干涸,直接影响其容量的大小。正常情况下电容的使用寿命为5年左右。建议每年定期检查电容容量一次,一般其容量减少20%以上应更换新的 滤波电容器。

   定期保养

定期除尘检查风扇进风口是否堵死,每月清扫空气过滤器冷却风道及内部灰尘。

  定期检查,应一年进行一次:检查螺丝钉、螺栓以及即插件等是否松动,输入输出电抗器的对地及相间电阻是否有短路现象,正常应大于几十兆欧。导体及绝缘体是否有腐蚀现象,如有要及时用酒精擦拭干净。测量开关电源输出各电路电压的平稳性,如:5V、12V、15V、24V等电压。接触器的触点是否有打火痕迹,严重的要更换同型号或大于原容量的新品接触器;确认控制电压的正确性,进行顺序保护动作试验;确认保护显示回路无异常;确认变频器在单独运行时输出电压的平衡度。

  认真做好变频器的日常维护保养及其检修工作,内容主要包括:

  (1)定期对变频器进行除尘,重点是整流柜、逆变柜和控制柜,必要时可将整流模块、逆变模块和控制柜内的线路板拆出后进行除尘。变频器下进风口、上出风口是否积尘或因积尘过多而堵塞。变频器因本身散热要求通风量大,故运行一定时间以后,表面积尘十分严重,须定期清洁除尘。

  (2)将变频器前门打开, 后门拆开, 仔细检查交、直流母排有无变形、腐蚀、氧化,母排连接处螺丝有无松脱,各安装固定点处坚固螺丝有无松脱,固定用绝缘片或绝缘柱有无老化开裂或变形,如有应及时更换,重新紧固,对已发生变形的母排须校正后重新安装。

  (3)对线路板、母排等除尘后,进行必要的防腐处理,涂刷绝缘漆,对已出现局部放电、拉弧的母排须去除其毛刺后,再进行处理。对已绝缘击穿的绝缘板,须去除其损坏部分,在其损坏附近用相应绝缘等级的绝缘板对其进行隔绝处理,紧固并测试绝缘并认为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4)整流柜、逆变柜内风扇运行及转动是否正常,停机时,用手转动,观察轴承有无卡死或杂音,必要时更换轴承或维修。

  (5)对输入、整流及逆变、直流输入快熔进行全面检查,发现烧毁及时更换。

  (6)中间直流回路中的电容器有无漏液,外壳有无膨胀、鼓泡或变形,安全阀是否破裂,有条件的可对电容容量、漏电流、耐压等进行测试,对不符合要求的电容进行更换,对新电容或长期闲置未使用的电容,更换前须对其进行钝化处理。滤波电容的使用周期一般为5年,对使用时间在5年以上,电容容量、漏电流、耐压等指标明显偏离检测标准的,应酌情部分或全部更换。

  (7)对整流、逆变部分的二极管、GTO用万用表进行电气检测,测定其正向、反向电阻值,并在事先制定好的表格内认真做好记录,看各极间阻值是否正常,同一型号的器件一致性是否良好,必要时进行更换。

  (8)对A1、A2进线柜内的主接触器及其它辅助接触器进行检查,仔细观察各接触器动静触头有无拉弧、毛刺或表面氧化、凹凸不平,发现此类问题应对其相应的动静触头进行更换,确保其接触安全可靠。

  (9)仔细检查端子排有无老化、松脱,是否存在短路隐性故障,各连接线连接是否牢固,线皮有无破损,各电路板接插头接插是否牢固。进出主电源线连接是否可靠,连接处有无发热氧化等现象,接地是否良好。

  (10)电抗器有无异常鸣叫、振动或糊味。

  另外,有条件的可对滤波后的直流波形、逆变输出波形及输入电源谐波成分进行测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