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机器人换本体电池方法

楼主(2017-08-29):
因不能上传资料,顾现在文字介绍松下机器人换电池方法:

1、在TA,TM机器人RT轴盖板下有六节3.6V锂电池。

2.当求教器提示,编码器电池电量底时,就必须要换电池了,一般2年一换,如果机器人还能动,最好让机器人处于原点位置,再换电池,这样换完电池后,就真接登录原点位置了,程序不会再微调,因为和以前的原点基本上是一样的。如果机器人不能动了,就要对标签,重新对6个轴的原点了,这可能 会造成原点有点变动,所以程序也要做微调,程序才能使用。

3、用万用表测量电池低于3.6V的电压,就全部换新的电池。

4、开机上电,会提示复位各个轴,这个时候要短路相应的跳线,这样就可以复位。

5、复位后,如果机器人本身处于原点,就直接登录当前的位置做原点,如果先前不是在原点位置上,就要重新找回原点,通过各个轴上的标记来对齐,就找到了。

6、保存原点后,关机,开机,试程序。

基本就是这个过程了,当然也可以带电换电池,见过别的机器人带电换电池的。

楼主:
打这些字真不容易,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谢谢,积分不够,要不上转教程了。有图更好理解。

网友A(2017-10-27):
积分不够,要不上转教程了

网友B(2021-09-26):
还在从事松下机器人吗?求助,遇到同样问题,有没有视频教程或者具体的操作教程也行。松下说明书看的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