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装置与接零装置的安全要求

楼主(2017-08-29):
     保护接地与保护接零是防止电气设备意外带电造成触电事故的基本技术措施,其应用十分广泛。保护接地装置与保护接零装置可靠而良好的运行,对保障人身安全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对接地装置与接零装置有下述的安全要求。

  (1)导电的连续性

   导电的连续性是要求接地或接零装置必须保证电气设备至接地体之间或电气设备至变压器低压中性点之间导电的连续性,不得有脱离现象。采用建筑物的钢结构、行车钢轨、工业管道、电缆金属外皮等自然导体做接地线时,在其伸缩缝或接头处应另加跨越接线,以保证连续可靠。自然接地体与人工接地体之间必须连结可靠,并保证良好的接触。

   (2)连接可靠

   接地装置之间一般连接时均采用焊接。扁钢的搭焊长度为宽度的2倍,且至少在三个棱边进行焊接;圆钢搭焊长度为直径的6倍。若不能采用焊接时,可采用螺栓和卡箍连接,但必须保证有良好的接触,在有振动的地方,应采取防松动的措施。

   (3)足够的机械强度

   为了保证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并考虑到防腐蚀的要求,钢接零线、接地线和接地体最小尺寸和铜、铝接零线及接地线的最小尺寸都有严格的规定,一般宜采用钢接地线或接零线,有困难时可采用铜、铝接地线或接零线。地下不得采用裸铝导体作接地或接零的导线。对于便携式设备,因其工作地点不固定,因此其接地线或接零线应采用0.75~1.5mm2的多股铜芯软线为宜。

   (4)有足够的导电性和热稳定性

   采用保护接零时,为了能达到促使保护装置迅速动作的单相短路电流,零线应有足够的导电能力。在不利用自然导体作零线的情况下,保护接零的零线截面不宜低于相线的1/2。对于大接地短路电流系统的接地装置,应校核发生单相接地短路时的热稳定性,即校核其是否足以承受单相接地短路电流释放的大量热能的考验。

   (5)防止机械损伤

   接地线或接零线应尽量安装在人不易接触到的地方,以免意外损坏;但是又必须安装在明显处,以便检查维护。接地线或接零线穿过墙壁时,应敷设在明孔、管道或其他保护管中,与建筑物伸缩缝交叉时,应弯成弧状或增设补偿装置;当与铁路交叉时,应加钢管或角钢保护或略加弯曲并向上拱起,以便在振动时有伸缩的余地,避免断裂。

   (6)防腐蚀

    为防止腐蚀,钢制接地装置最好采用镀锌元件制成,焊接处涂以沥青油防腐。明设的接地线或接零线可涂以防锈漆。在有强烈腐蚀性土壤中,接地体应采用镀铜或镀锌元个制成,并适当增大其截面积。当采用化学方法处理土壤时,应注意控制其对接地体的腐蚀性。

  (7)地下安装距离

   接地体与建筑物的距离不应小于1.5m,与独立避雷针的接地体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3m。

  (8)接地支线不得串联

  为了提高接地的可靠性,电气设备的接地支线或接零支线应单独与接地干线或接零干线或接地体相连,而不应串联连接。接地干线或接零干线应有两处同接地体直接相连,以提高可靠性。

    一般工矿企业的变电所接地,既是变压器的工作接地,又是高压设备的保护接地,又是低压配电装置的重复接地,有时又作为防雷装置的防雷接地,各部分应单独与接地体相连,不得串联。变配电装置最好也有两条接地线与接地体相连。

   (9)埋设深度

   为了减少自然因素对接地电阻的影响,接地体上端埋人地下的深度,一般不应小于60cm,并应在冻土层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