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系统是如何接地

楼主(2017-08-29):
 合理准确的接地是保证集散控制系统运行安全可靠,系统网络通信畅通的重要前提。正确的接地既能抑制外来干扰,又能减小设备对外界的干扰影响。而错误的接地反而会引入干扰,严重时甚至会导致集散控制系统无法正常工作。因此接地问题不仅在系统设计时要周密考虑,在工程安装投运时也必须以最合理的方式加以实现。

3.1 接地目的
 集散控制系统接地有两个目的: 一是为了安全;二是为了抑制干扰。
3.1.1  安全
 包括人身安全和系统设备安全。与一般用电设备一样,根据安全用电法规,电子设备的金属外壳必须接大地,以防在事故状态时金属外壳出现过高的对地电压而危及操作人员安全和导致设备损坏。
3.1.2  抑制干扰
 包括两部分,一是提高系统本身的抗干扰能力;二是减小对外界的影响。
 集散控制系统的某些部分与大地相连可以起到抑制干扰的作用。如静电屏蔽层接地可以抑制变化电场的干扰,因为电磁屏蔽用的导体在不接地时会增强静电耦合而产生“负静电屏蔽”效应,加以接地能同时发挥静电屏蔽作用;系统中开关动作产生的干扰,在系统内部(如各操作站及控制站间)会产生相互影响,通过接地可以抑制这些干扰的产生。

3.2 接地分类
 电子设备中“地”通常有两种含义:“大地”和“系统基准地”。
 “大地”是指系统的金属外壳、线路等通过接地线或接地板等接地装置与大地相连,这里讨论的接地技术均指接大地。
  “系统基准地”是指信号回路的基准电位导体(如控制系统的直流零伏导体等),简称系统地。这时接地的含义是指单元、装置内部各部分电路的信号返回线与基准电位导体之间的连接,接地的目的是为了给系统各部分提供稳定的基准电位。
   DCS系统中有许多需要接地的部分。由于回路性质和接地目的的不同,需要分成若干独立接地子系统,然后连在一起实行总接地。
   DCS中接地的种类主要有以下三类:系统地、屏蔽地和保护地。

3.2.1  系统地
 控制系统中的基准电位是各回路工作的参考电位,基准电位的连线称为系统地,通常是控制回路直流电位的0V导线。系统地是三类接地中最重要的一类。与其他通信装置不同,控制系统都不用大地作为信号返回路径。但系统地是否要接大地以及如何接大地,与控制系统的工作稳定性密切相关。
    1)系统地接地方式
 系统地的接地方式通常有三种:
 Ø  浮地方式—不接大地,任其悬浮。
 为了抑制共模输入电压的影响,低电平信号输入电路往往采用浮地方式。DCS中的I/O子系统都是采用浮置式。浮地方式的有效性取决于实际的悬浮程度。而对于DCS这种规模较大的系统,由于存在较大的对地分布电容,很难实现并保持真正的悬浮。当系统基准电位受干扰时,会通过对地分布电容出现的位移电流影响控制系统正常工作;当控制系统规模增大,输入输出线增多或加长时,都会使对地电容增大,位移干扰电流增加,而给系统引入干扰。因此,DCS主机的系统地不能浮置,而要采用直接接地方式。
 Ø  直接接地方式—系统地与大地直接相连。
 这种接地方式的优缺点恰与浮地方式相反,当控制系统有很大对地分布电容时,只要合理选择接地位置,便可以抑制分布电容的影响。
 Ø  电容接地方式—经电容将系统地与大地相连。
 接地电容为高频干扰分量提供对地通路,抑制分布电容的影响,但对低频干扰分量仍是断路。所以类同浮地方式的部分缺点依然存在。
   2)系统地一点接地原则
 当一套集散控制系统有多个现场控制站或数采站时,整套设备的系统地必须只有一点接大地。因为接地电阻不可能等于0,当有电流从接地极注入大地时,接地极及其附近的大地电位便会升高,引起设备地电位的波动。所以如果有两个或更多的接地点,它们之间总会有地电位差,并导致产生环形地电流。
 集散控制系统中众多的电气和电子控制系统同时工作时,地电流分布状况很复杂,必须仔细考虑地电位差的影响。
 每只机柜最多只有一点接大地,多个机柜由同一套直流电源供电时,必须只有一点接大地,且该点应选择开关电源所在的机柜。同样操作站也必须接大地,并且仅有一点接大地。
 3)系统地一点接地方式
一点接地方式分放射式和干线式两种。
 当系统规模较小时,可以采用图3.2.1-1所示的放射式一点接地。接地线尽可能选较粗的导线。而当系统规模较大时(三个控制站以上),宜采用图3.2.1-2所示的干线式一点接地。干线式一点接地就是将所有系统地用粗干线连起来,经一点接地。粗干线的选择要满足粗、短、扁的要求,另外要注意粗干线要真正浮起来,避免与地连起来,尤其当干线较长时,要保证只有一点接地。当现场接地网电阻较小(一般在几十毫欧以内),并且所受干扰较小时,可以将该接地网作为干线使用。

  由同一套开关电源供电的机柜,应采用发射式接地方式先将各机柜汇流排(直流电源地)和开关电源所在机柜的汇流排连接,然后一点接地。多个系统的接地应以干线式、就近接地为原则。如无法保证干线式接地,则应以就近接地为原则,并在通讯口加装防雷部件。接地时应首先保证人身安全,其次应远离避雷针接地点,最后应使接地电阻较小。

 3.2.2  屏蔽地
 为了抑制变化电场的干扰,控制系统中广泛采用多种静电屏蔽,如变压器的静电屏蔽层、线路的屏蔽层或局部空间的屏蔽罩等。所有作静电屏蔽用的导体都必须良好接地才能发挥作用,即使是作电磁屏蔽用的导体也以接地为好。
  1)屏蔽地的一点接地原则
 与系统地线一点接地的道理相同,控制系统屏蔽地也必须一点接地。在同一控制站内,各屏蔽地就近接到汇流排,通过汇流排接地;如果存在多个控制站,则与系统地一样,设立独立的屏蔽接地母线,各控制站的屏蔽地都经该接地母线一点接地。
   2)各种屏蔽层的接地方式
Ø  信号电缆屏蔽层:原则上应在信号源或接收器一侧接地。
 控制装置之间的信号电缆应在对地电容大的一端接地,这样能减少信号电缆对地分布电容的影响。DCS中屏蔽层大多在机柜内的端子接地。但是,对于铠装热电偶不适用。因为被测装置通常都接地,而且有些是大电流或中高频加热装置,噪声很强,这样的测温屏蔽层应在被测装置一侧接地。采用双重静电屏蔽层的电缆,通常均把外屏蔽层接到屏蔽地线,把内屏蔽层接到系统地线。
Ø  电源变压器的屏蔽层:静电屏蔽层应接到保护地。
 为了保证电缆屏蔽层真正实现一点接地,应该注意以下事项:
  1)       屏蔽电缆要有绝缘护套;敷设安装电缆时避免损坏护套,譬如不可在有尖锐边缘的金属部位拖拉电缆;屏蔽层经过转接端子时,须专门配备供屏蔽层用的专用端子,图3.2.2-1所示,这样能保持屏蔽层的连续性。

 2)       当发现屏蔽接地效果不佳时,首先要检查屏蔽层的绝缘护套是否损坏。判断的方法是:将屏蔽地一点接地点断开,检查屏蔽效果是否有改善,若是,则可以判断电缆护套可能损坏。
   3)       对个别情况,信号电缆的屏蔽层需要两端接地。如某些灵敏的高频输入电缆层要采用两端接地,而且电缆应紧贴地面敷设,以减少接地环路的面积;当地电位差较大时,还可紧靠屏蔽线敷设一根较粗的电位平衡导线来平衡地电位差,减少流入屏蔽层的电流。

  3.2.3  安全地
 安全地也称保护地。根据一般的人体电阻,已对各种环境下允许直接接触的安全电压值作出规定:普通环境为30V左右;潮湿环境和手持设备为24V左右。凡工作电压超出上述安全电压的用电设备,其接触部位——外壳、机座、操作手柄等金属部件都必须接地,称为保护接地。
  DCS采用综合接地方式,系统内部已按一点接地原则将系统地、屏蔽地和安全地接到同一汇流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