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PROPBⅢC-Package03怎么下载触摸屏内已有的程序

楼主(2017-08-29):
如题,怎么使用这个软件下载设备触摸屏内的程序。

网友A:
这问题要去看说明书,不知道你想问什么?网上求助一般解决问题点,而一窍不通的问题面就没人解释的!!!

网友B:
是上载,看说明书有具体操作方法,我搞过

网友C:
首先你要连接的上,连接上了以后不论是下载还是上载都是很简单的。还有使用软件的任何不懂的要学会先使用软件自带的帮助文件,这个比老师教的都还好。

网友D:
触摸屏到电脑是上传。

网友E:
楼主是要上传触摸屏程序到电脑,老版本的PROFACE屏要用专用的通讯线连接电脑,传输设置好可以通讯上就用GP-PROPBⅢC-Package03由屏到电脑传输。

网友F:
工控365论坛

http://www.gongkong365.com/?fromuid=97677

这里看看